关于双主轴机床

楼主(2013-09-29):
请教一个问题:在那种双主轴双刀塔的卧式车床中,左右主轴同时加工零件时,此时两个工件是公用一个坐标系么?还是由两个通道控制?

网友A:
我认为是同一坐标系。

网友B:
如果是能单独控制的那种,应该是分开的。如果是简单的只是加工动作的copy(不能单独定义和设置),这种估计就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能单独控制的那种,应该是分开的。如果是简单的只是...

 应该是这样,其实我想了解的是,通常我们在车削加工中使用单个主轴(左侧),这时,一般定义远离主轴箱的方向为Z轴正方向,也就是我们在编程时,一般是向Z轴负方向编,那么,使用右侧主轴加工时呢,这时是不是也要建立一个坐标系,使他的Z轴指向远离主轴(右侧)的方向?还是说仍人使用原来的坐标系?

呵呵,表达的有点乱。。。。

楼主:
还有就是,这种双刀塔、双主轴一般是什么控制逻辑?看国外的加工视频,两个刀塔可以同时在一侧主轴上加工,也可以分别在两侧主轴上各自加工,两个刀塔在哪个坐标系下工作的?

网友C:
个人认为取决于编程人员定夺。机床找原点或者参考点位置时的动作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这个估计多是是双通道控制, 不同的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多是是双通道控制, 不同的坐标系。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逻辑上左右主轴分别加工时二者之间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过这样的加工视频:双主轴、双刀塔的机床,可以上刀塔干左边,下刀塔干右边,也可以上下刀塔同时干左边或右边,此时右是个什么逻辑,上下刀塔从属于哪个通道?

网友E(2014-12-02):
这是双通道系统控制,两个工件坐标系是独立通道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于干涉检查,就是说不让这两个刀塔碰上。

双主轴,双刀塔交互加工的过程是混合控制,也就是可以用左主轴和右刀塔组成一个加工单元,反之亦然。

其实还可以做混合控制,例如左右两侧的X1Z2轴组成一个加工单元。

刀塔可以没有严格的从属关系。

网友F:
应该是建立2套坐标系或者使用多线程

网友G(2015-06-25):
用双通道系统,我装过这样的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