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拟量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9-29):
请教一下,300模拟量输出模块,电压输出时接Qv 和Mana ,于Qv和S+短接 Mana和S-短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你好,只要看一下编程手册接线方式就知道了;

电压的2线制和4线制区别;

网友B:
莫名啊,看来我得多了解一下才行。

网友C:
  一楼地有接线图都帖出来了,看图接线啊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我原本是想问电压输出时接Qv 和Mana ,于Qv和S+短接 Mana和S-短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D(2014-03-18):
平常接线真的没有注意到这点的啊

网友E:
电压输出时接Qv 和Mana ,于Qv和S+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