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配置无功补偿电容

楼主(2013-09-29):
我厂配置150kva变压器,需要多大无功补偿电容,还有500kva变压器室多大电容。

网友A:
一般按照50%—60%的来补偿,所以500KVA的变压器补偿容量在250KVAR左右。

网友B:
补偿电容容量的配置大小与负荷及补偿后的功率因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能只是以变压器容量来计算,可以根据变压器容量估算补偿电容容量,然后用无功功率补偿器根据实际投切电容。

估算方法:一般工厂补偿电容容量按照变压器容量的35%计算,民用补偿电容容量按照变压器容量30%计算。

网友C:
无功补偿可以根据你工厂实际电力消耗的量计算的..............

网友D:
无功补偿只与负载有关,与变压器容量何干?

已经运行可以检测实际的功率因数;正在设计的要根据计算负荷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补偿电容容量的配置大小与负荷及补偿后的功率因数有很大的...

网友F:
得根据你的负载情况来定,负载功率因数决定补偿容量的多少。

网友G(2013-11-17):
一般配置60%,这是供电部门的配置要求

网友H:
    条件不充分。无功补偿电容取决于电力负荷的大小和功率因数的高低。不知道补偿前的功率因数,也不知道需要补偿的功率因数,是无法算出补偿容量的。因为补偿容量是按下式计算的: Q=P(tgφ1-tgφ2),P为平均有功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