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都是有哪些分类?

楼主(2013-09-29):
控制柜都是有哪些分类?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A:
控制柜包括许多种,有电气控制柜、变频控制柜、低压控制柜、高压控制柜、水泵控制柜、电源控制柜、防爆控制柜、电梯控制柜、PLC控制柜、消防控制柜、砖机控制柜等等。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C:
标准的没有多少,非标的看你控制对象各有不同。

网友D:
高压柜

低压柜

电容柜

电阻柜

很多的吧;

楼主:
恩恩,谢谢各位的回复呀!

网友E:
我接触的就是PLC控制柜。你是做机械设计的、?这个一般是他们设计

网友F:
我们工程里集成的控制柜有继电器柜、安全栅柜、电源柜、电气接口柜、接地柜、网络通讯柜、系统柜、I/O扩展柜

网友G:
so much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