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三菱PLC中,定时器是怎么划分单位的?比如T0-T199是100ms定时器 ,T200~T245是10ms定时器。 那其余的呢???

网友A:
1.通用定时器

通用定时器的特点是不具备断电的保持功能,即当输进电路断开或停电时定时器复位。通用定时器有100ms和10ms通用定时器两种。

(1)100ms通用定时器(T0~T199) 共200点,其中T192~T199为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专用定时器。这类定时器是对100ms时钟累积计数,设定值为1~32767,所以其定时范围为0.1~3276.7s。

(2)10ms通用定时器(T200~T245) 共46点。这类定时器是对10ms时钟累积计数,设定值为1~32767,所以其定时范围为0.01~327.67s。

2.积算定时器

积算定时用具有计数累积的功能。在定时过程中假如断电或定时器线圈OFF,积算定时器将保持当前的计数值(当前值),通电或定时器线圈ON后继续累积,即其当前值具有保持功能,只有将积算定时器复位,当前值才变为0。

(1)1ms积算定时器(T246~T249) 共4点,是对1ms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的,定时的时间范围为0.001~32.767s。

(2)100ms积算定时器(T250~T255)共6点,是对100ms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的定时的时间范围为0.1~3276.7s。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要看具体使用的PLC了,找对应编程手册看最可靠。一般不同的CPU型号有不同的规划。例如下图所示:

网友C:
2.积算型定时器T246~T255

积算型定时器又称断电保持型定时器,它和通用定时器的区别在于积算型定时器在定时

的过程中,如果驱动条件不成立或停电引起计时停止时,积算型定时器能保持计时当前值,

等到驱动条件成立或复电后,计时会在原计时基础上继续进行,当累积时间到达设定值时,

定时器触点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要看具体使用的PLC了,找对应编程手册看最可...

我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用定时器通用定时器的特点是不具备断电的保持功能,...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积算型定时器T246~T255积算型定时器又称断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