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9-29):
我们现在用的是杭州顶松自控设备的称重显示控制器,型号:DS822-A8,现在显示HELP故障代码,设置菜单也进不了,按任何键都不起作用,电脑上数据显示也没变化,但有电流信号输出。之前有一台本来是好的,跟另一台有HELP故障代码的对换后两台都显示HELP故障代码。请教一下有哪位师傅处理过这类二次表故障的,怎样消除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A:
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B:
通讯故障?电脑设置出错?

楼主:
把通讯线拔掉二次表还是显示HELP,二次表有电流信号输出的,人站上去会有变化的。

网友C:
传感器出问题了,线断了,或是坏了,更换一个试下

网友D:
就是,换个传感器试试吧。

网友E:
咨询一下厂家,既然人站上去有变化,传感器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二次表锁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建议咨询一下厂家,我认为既然人站上去有变化,传感器应该没问题,是...

楼主:
传感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二次表锁屏了,按任何键都不起作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锁屏,没办法解开。问厂家就建议换新的,但是换了新的又被锁屏那不是麻烦,不知道跟PLC的软件有没有关系,或是二次表有自锁功能,过压过流就会自动锁屏。

网友F:
自动锁屏?。。。嘿嘿嘿,,,二次表还能,跟您的宝贝一样,想尿就尿,想关阀就关阀?

果真?

那不换新的也中呀,,,您先忍忍,,,二次表敢憋尿,他总有尿急的时候鸟 。。。。。。

网友G:
意外掉电时,控制器工作状态、数据等自动保护。上电后,控制器可自动恢复掉电前工作状态或根据设置执行上电触发功能www.kehaoaut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