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无线电子手轮,新东西啊!!!!

楼主(2013-09-29):
适合操作系统:◆ 适合所有机床系统
适合机床:        各种数控机床铣床,雕刻机等
产品型号:WGP03-4-A、WGP03-6-A、WGP03-4-B、WGP03-6-B

一、工作原理图
采用无线传输技术,操作方便,省去了传统的弹簧线连接,减少了电缆故障率,免去电缆拖动,粘上油等污染。
无线电子手轮(手摇脉冲发生器),接收器通过16芯弹簧线与机床连接,电子手轮(手摇脉冲发生器)通过无线传输技术与接收器进行连接讯,操作者可以手持手轮,摆脱弹簧线的连接束缚,可以自由走动,操作方便,自由,稳定可靠,减少故障率(因为传统有线手轮,需要连接一跟弹线,时间长了,弹簧线里边的电缆容易断掉,引起操作故障)。针对大型的龙门铣,大型数控车床,大型行走机床等应用,更是带来极大的方便性,提高工作效率。

二、产品介绍
XHC系列电子手轮(手摇脉冲发生器),分为有线系列和无线系列;有线系列采用5米弹簧线与机床进行连接,无线手轮通过无线传输给接收器,接收器通过15芯弹簧线,与机床连接,实现无线功能。XHC系列手轮具有如下特点:
◆手轮采用进口编码器,手感好,使用寿命长,齿位清晰
◆带LCD显示X轴,Y轴,Z轴,4轴的坐标值,分辨率1微米
◆具有倍率显示1X,10X,100X;具有轴选显示X,Y,Z,4
◆弹簧线为14芯输出,分别为编码器输出;轴选输出,倍率输出
◆弹簧线耐磨性好,拉伸长度:5500毫米
◆手轮具有电源开关键,显示清零键,分中键,手轮开启键
◆手轮开启键:当按住手轮开启键,再摇动手轮,手轮才有效果,否则,摇动手轮,不起作用
◆所有按键和轴选开关,倍率开关,都采用防水结构设计,防尘,防水,使用寿命长
◆无线手轮,传输距离远,空旷40米能稳定操作;能穿透15CM的水泥墙,正常使用
◆无线手轮具有信号强度显示,指示信号连接质量
◆无线手轮具有电池低电压告警,提示用户更换电池
◆无线手轮采用2节5号电池工作,采用低功耗设计,正常情况下,能使用2个月

三、产品外观
产品分为两种:带显示与不带显示

四、结构功能说明

五、 LCD显示和LED指示说明

备注:打开电源开关,如果LCD不显示,或闪烁,或显示不正常,表示手持端和接收器连接不正常。请检查接收器接线是否正确。

六、状态指示灯

备注:打开电源开关,如果信号指示灯闪烁或常亮,按下手轮使能键,连接指示灯不亮;表示手持端工作不正常,没有和接收器连接上。
     打开电源开关,信号指示灯不亮;按下手轮使能键,连接指示灯亮。手持端和接收器连接正常,表示正常工作。

楼主:
说明:这种无线电子手轮配套大型数控机床,很有优势

网友A:
创新还是蛮多的哈!支持下!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不知道稳定不?会不会有干涉造成误动作?

网友C(2013-11-13):
好东西 不知道抗干扰能力如何 还有就是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