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样的无线产品,解决两台PLC间的通讯,请推荐

楼主(2013-09-29):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有两台 OMRON 的PLC 想 用无线进行通讯,通讯协议拟PC LINK 或 DEVICNET,

请问 是否有现成的模块可以选择?(据说OMRON 自己WD30模块停产了,所以才来求助)

如果用数传电台,可否适用这种协议?请各位老师推荐些产品,谢谢啦

楼主:
,1楼的朋友,谢谢您!

   再多说点啊:哪款产品可以啊?

网友A:
你是什么CPU。哪个系列的,支持HOSTLINK吗,距离多远

楼主:
CPU 主站想采用CJ2M,CPU13, 从站用CP1H,

支持HOSTLINK的,因为两个PLC间数据交换需要几个字,想直接 用DVICENET,

用HOSTLINK需要自己写通讯程序吧?怕调试时不好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 主站想采用CJ2M,CPU13, 从站用CP1...

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CPU 主站想采用CJ2...

不远,30米以内,移动设备,不好拖着电线走。

网友A:
到淘宝上找个无线串口透明传输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淘宝上找个无线串口透明传输模块。试试。

您讲的无线串口透明传输模块 是否 支持各种协议?

非常感谢你,刚刚接触无线这块,了解比较少

网友A:
不用客气

透明传输和协议无关,你发啥,他转发啥。

网友A:
加我QQ

以后说不定有合作。

楼主:
这楼里怎么没有做广告的?

给推荐一款呗

网友B:
深圳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工业级无线通信设备的生产商!产品有工业无线2G/3G/短信猫、DTU、3G无线路由器。
公司从2002年至今一直致力与工业无线通信设备的研发。有着扎实的技术储备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产品广泛应用在
各个行业当中:

◆电力:城市中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电网实时监控和自动补偿、电力远程自动抄表
◆高速公路的气象站:高速公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和空间清晰度的数据传输
◆石油:油田的输油管温度实时在线检测、油田数据采集
◆煤矿:煤矿实时在线检测
◆金融:POS机联网
◆通信:电信机房动力环境监控、通信维护人员线路资料查询
◆公安:公安、110、交警车辆监控调度、公安移动性数据(身份证犯罪档案等)查询
◆热力:热力系统实时监控和维护
◆工业:工业遥感、遥测、遥控信息回报
◆气象: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
◆水利:水文监测
◆生活:煤气调压站实时数据采集自动控制、自来水、污水管道、闸门与水厂实时监控维护
◆交通:路灯监控、车辆流量信息、GPRS/SMS/SPS机动车辆监控调度系统;银行运钞车、邮政运输车监控调度

我们诚心期待与各位系统集成商和客户合作,达到互赢互利,谢谢

www.etek.cn
韦先生:13603005379
Q:1516401143

网友C(2013-10-30):
定制各类工业控制非标产品:流水线产量显示屏,PLC汉字信息显示屏,开发彩色触摸屏,旋转门彩色触摸屏,非标仪表定制,旋转门无线滑环,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GPS定位,GPS时间校时,电波校时,集团、机关、办公、医院、学校时间系统集成,工厂、机关、办公定时打铃,军队军号自动播放,工业无线遥控器定制,无线呼叫,IC卡(加密)门禁一体机,ID卡门禁一体机,IC卡加密服务(捷顺道闸,富士道闸等停车场卡的加密业务),停车场蓝牙卡定制。

网友D(2013-12-31):
东莞博银的无线数传产品,凭借多年来在无线数码通讯技术方面的开发成果,在业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所开发出的高稳定性、高可靠性、高性架比的工业级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数传电台、远距离遥控器、民用无线控制系统等无线产品,以优质的售后服务,大批量广泛用于水文、水利、电力、环保、气象、油田、地矿、铁路、公安、报警、工业监控监测多种领域。为了更广的领域的扩大市场,特此全国征合作伙伴,我们将保证以下几点:质量过硬!价格最优!服务最好!让利最大!让合作畅通无阻,互利是本公司一直本着的合作思想。

电话:0769-22815402  13113180082黄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我们的网站:www.coindt.com

qq:1289433986

网友E(2014-04-30):
无线透明传输模块不能实现,

1、PC-LINK协议格式为奇偶校验交替变换,无线无法传输;

2、要想实现2台PLC之间通信,MODBUS、无协议可以采用

网友F:
SRWF-1E86系列模块为物联网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采用独有SUNRAY-zNet自组网技术,支持全透明数据传输协议,能适应任何协议的无线数据传输要求。

模块提供两种通信模式:透明传输自动路由组网模式(以下简称透传自组网模式)和点对点、点对多点透明传输模式(以下简称透传模式)。通信模式可通过软件配置(出厂默认透传模式)。模块具备低功耗休眠功能,适用于各种不同需求的工业现场。

1.1 性能特点

 发射功率软件可调

功率可调范围:-1dBm~20dBm,可调阶梯为3dBm。出厂默认17dBm(50mW)。

 多工作频段

提供433/470/868/915MHz四种频段模块选择,采购前确定频段。

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GFSK/FSK调制方式、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无线数据传输抗干扰的能力,降低传输误码率。

 多通信信道

提供硬件和软件设置信道方式,出厂默认硬件设置信道。其中硬件设置,有16个信道可供选择。软件设置,则有64个信道可供选择。

 多数据接口方式

模块提供三种数据接口方式:UART TTL电平接口、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

 多种串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模块可通过软件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200bps,出厂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串口数据格式支持8位数据(8N1、7E1、7O1等)格式与9位数据(8E1,8O1,9N1等)格式的多种组合,可通过软件设置,也可通过硬件方便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9位数据(8E1,8O1、9N1等)。

 兼容工业级和民用级设计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上海 电话:86-21-50275250 / 55-825 传真:86-21-50270187 http://www.51sunray.com

网友G:
有通讯协议PC LINK 或 DEVICNET的协议文档吗?上传一个来研究一下,没准可以帮到你。

网友H(2015-10-21):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

网友I(2016-05-11):
巨控科技  GRM200  GRM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