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实现在按下I0.1 50s之后小灯自动向左点亮

楼主(2013-09-29):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LD     I0.0
O      M0.2
O      T38
AN     I0.1
=      M0.2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M0.2
AN     T37
TON    T37, 10
Network 3
LDW=   C0, 1
=      M0.0
TON    T38, 10
Network 4
LDW=   C0, 9
O      M0.0
AN     M0.2
AN     M0.0
=      M0.1
Network 5
LD     I0.1
O      M0.4
AN     M0.5
=      M0.4
Network 6
LD     M0.4
O      M0.3
AN     M0.2
AN     M0.0
=      M0.3
Network 7
LD     T37
AN     M0.1
LD     T37
A      M0.1
LD     SM0.5
A      M0.3
OLD
LD     C0
CTUD   C0, 10
Network 8
LDW=   C0, 2
=      Q0.0
Network 9
LDW=   C0, 3
=      Q0.1
Network 10
LDW=   C0, 4
=      Q0.2
Network 11
LDW=   C0, 5
=      Q0.3
Network 12
LDW=   C0, 6
=      Q0.4
Network 13
LDW=   C0, 7
=      Q0.5
Network 14
LDW=   C0, 8
=      Q0.6
Network 15
LDW=   C0, 9
=      Q0.7

网友A:
出个程序供你参考:

  说明:没有用加减计数器,而用字节循环左移指令编写的:按一下启动按钮I0.0,I0.0=1的前沿驱动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由于是用前沿触发,故使T101=1后又立即进入断电延时中,延时50秒后,T101由1变0。T101=1的后沿使Q0.0=1,即第一个灯亮,同时使M0.0=1,M0.0=1使T102通导,延时1秒,T102=1,其常闭触点断开,又使T102失电而断开(T102=0),其T102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使T102得电开始延时。。。即T102构成自激振荡器,T102=1只保留1个扫描周期,用它驱动循环左移寄存器 QB0,使输出灯由Q0.0、Q0.1、Q0.2...Q0.7、Q0.0、Q0.1...依次循环点亮,直到按下停止按钮I0.1,灯灭,运行停止。

  该程序只用5个网络指令,很简短,已上机试过,好用,你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个程序供你参考:   说明:没有用加减计数器,而用字...

 确实简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