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安装使用的故障解决方法(图)

楼主(2013-09-29):
压力变送器安装使用的故障解决方法(图)

一、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解决办法: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解决办法: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解决办法: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解决办法: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二、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解决办法: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解决办法: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解决办法: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三、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解决办法: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四、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楼主: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解决办法: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楼主:
解决办法: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解决办法:如果开路则:

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

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解决办法: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解决办法: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解决办法: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解决办法: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楼主:
压力变送器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A:
学习了,有点长!

网友B:
多谢分享!这个放到现场仪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