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8070H与和利时LE 通讯

楼主(2013-09-29):
    各位大侠好,如主题,和利时新一代的LE PLC 与维纶的触摸屏通讯,该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A:
两端分别设置好:

地址、波特率、端口,选择好通信方式;

网友B:
eb8000软件里选好PLC选项,里面设置软件自动已配置好了

网友C:
威纶MT8070与和利时LE 通讯设置

一、   通讯线

注:LE 系列PLC 除了5104,5105,其它本体均有两路485,通讯口,可直接连接端子排485口

二、   威纶MT8070iH通讯参数设置

1、新建工程后,在“编辑”菜单下的“系统参数设置”中,新增PLC设备,见图2

图2

2、PLC类型选择“MODBUS RTU” ;      接口类型选择“RS-485 2W”,

COM选择“COM3(38400,N,8,1)”,     PLC预设账号 1,PLC modbus从站地址

     485的参数38400,N,8,1设置必须与PLC编程口的通讯参数设置相同

图3

三、   PLC编程口通讯参数

PLC侧,只需要在“硬件配置”中配置,圆形编程口的参数波特率38400bps,无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从站地址为1,即可,其它不要配任何配置。

四、   LE PLC内部数据与MT8070iH数据地址对应

PLC的 IO ,及其他寄存器地址与MT8070iH的对应见下表

部分HMI 数据地址从1 开始,若使用Modbus RTU 协议与PLC 通讯,在填入数据地址时,需要在映射地址公式基础上加1。如:%MX100.0,其地址应为100*8+0+3000+1=3801。此类HMI如:和利时、Eview、MCGS、Weinview 等触摸屏和HollyView、ForceView、组态王、三维力控等组态软件。但有的HMI 数据地址则无需在映射地址公式基础上加1,如:Hitech 等。

PLC 内地址%MX100.0转换为 MT8070iH的地址为100*8+0+3000+1=3801 数据类型为0x

PLC 内地址%MD256转换为 MT8070iH的地址为256/2+3000+1=3129 数据类型为4x

PLC 内地址%MW1166转换为 MT8070iH的地址为1166/2+3000+1=3584数据类型为4x

五、   参考资料

和利时LE PLC 系列PLC 串口通讯参考《LE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软件手册》;

和利时编程口管脚分布参考《LE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硬件手册》;

威纶MT8070IH《参考EB8000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