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器计数紊乱

楼主(2013-09-29):
我公司一套设备,在公司内调试是全部正常的。现在卖给别的公司,在调试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高速计数器在计数时出现紊乱了,开始以为是X0和X1接反了,调线后发现仍是错误,1000脉冲每转的编码器居然达到了7-8万的计数,复位开关是正常的。后来将编码器与主机的联动轴(主轴)拆掉,手动转编码器时是正常的,1周是1000个脉冲,可是连接转轴后仍是这样,再后来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将编码器直接拆掉之后(编码器不转),然后开动主机带动主轴,没想到它居然也在计数,达到数万,这是否是干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烦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我顶你,我遇到过,这肯定是干扰,我之前遇到过,搞过一个项目,变频一启动,电机一转,编码器(不是变频电机带的,另一个电机)还不该计数,一看,X0,X1灯开始闪烁,一读PLC,早开始计数了,然后把变频电机换成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就好了。

网友B(2013-11-03):
干扰是毫无疑问的了。

网友C:
多半是干扰,换屏蔽线,接地接好。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确实是干扰问题

网友D(2015-08-26):
完全搞不懂。。。。。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