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测电笔的说说

楼主(2013-09-29):
用过非接触式测电笔的说一下,在电气维修时使用效果怎样,什么样的最实用。您是使用验电笔还是万用表?

网友A:
测电笔和万用表结合起来用还是挺好的

网友B:
福禄克的真心不错

网友C:
FLUKE的非接触测电笔无实用价值,因为在电线附近或电控柜内发亮,分不出哪有电、哪没电。

十多年前流行的2种非接触试电笔,在测护套线线时,要接触到相线侧的外皮才显示有电,接触到零线侧外皮显示没电,这种非接触试电笔才可用。

下面那2只非接触试电笔是80年代的东西,上面的是近期FLUKE寄来的。

网友D:
电笔在大于是60V时,都会亮,室外光线都会影响测试亮度,有一定误判因素,万用表可靠些些。有些有时候,机械表比电子表列准的点。

网友E:
我还是认为万用表准确,验电笔容易造成误判断

网友F:
我在电气维修的时候很少用测电笔,使用万用表比较多。

网友G:
没办法判断零线和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