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陆591励磁电机换向时制动效果咋样

楼主(2013-09-29):
现在准备用一台591P   850A 装置用励磁换向方式实现电机换向,想请问一下这种方式电机制动效果咋样,

网友A:
励磁电磁制动器是指:通电摩擦式电磁制动器,即干式单片电磁制动器,这种是需要有通电才能起到制动与刹车。

只要安装到位,选型得当,胜任于无励磁电磁制动器。

另外,强调一点:

电动机都可以实现能耗制动的。原理就是在电机绕组上加直流电源。如果是三相电机,则在任一两相间加直流电流,就可以达到制动的效果。制动效果的大小,取决于直流电流的大小。

网友B:
591的驱动器,没有能耗制动功能的

楼主:
谢谢autosoeasy,那不只有自由停机了,如果要制动加制动电阻咋样。

网友C(2023-08-02):
有人试过吗?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