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如何下载程序进去?

楼主(2013-09-29):
手里有款老型号的TP170A,545-0BA15-2AX0,打算下载程序进去,用什么样的下载线,网上看说用西门子200的编程线PC-PPI就可以,但是触摸屏后面有2个通信口,一个是IF 1B的9孔母插头,一个是IF 1A的9针公插头,IF 1A的9针插头上面有写Download。西门子200的PLC编程线PC-PPI也是9针的头,插不到触摸屏的IF 1A上,都是公头啊。

楼主:
大家看我的触摸屏设置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的话,软件编好画面,然后点一下触摸的Transter按钮,就可以往里面传程序了吗?

楼主:
我安装图上做了一根线,一头和电脑的232端口连着,另一头和屏的IF1A连着,用软件传程序怎么还提示错误呢?是我屏的参数设置不对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232的编程口

用什么PCPPI电缆

网友B(2016-08-21):
用S7-200的软件能检测到TP170A的地址,就ROSVAE软件不能备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PC/PPI电缆就可以。找一个带COM口的电脑一端连电脑一端连PLC/DOWNOALD那个口,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D(2018-06-05):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进来学习下

TP1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