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四

楼主(2013-09-30):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四

       (有关电路知识的问答与计算的求助帖的解答汇总之一)

    本文6例都是网上有关电路知识与电路计算的求助帖,现整理汇总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出,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三相电的问题(求求高手给解答一下)

在电工三相交变电中,三相三线对称负载制供电中,中线的取消时,负载如何得到负半周电压的,没有中线咋流的,一个周期的电压波咋流的,我是刚学电的

既然交流电是不停的在变化电流的方向的,那么电线的两根线就在不停得互相变换充当正负极咯?那么两根线就应该是对等的咯?
那为什么还会有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呢?可以发到我的QQ1543952148
谢谢高手们的解答,我非常期待能给我答案,我是新来的,没有什么分可以给你们,不好意思.不过我会给一些补偿的,请相信

  回复:看来你没有学过三相电,电与水相似,我就用水的现象来说明,你就会明白的。

      电流类似水流,电压又叫做电位差,它类似水位差,用二个盛水的瓶子,用一根细管将其连接,如二个瓶子中的水面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则细管里是不会有水流的,但把一个瓶子抬高,二瓶间产生水位差,就会产生水流,其水流是由高瓶流向低瓶。

    如用A、B、C 3个瓶子,再用3个细管分别与3个瓶子连接(即构成角形接法),如将A抬高30CM,B抬高10CM,就会发现,A中的水向B、C二瓶流动,B也向C流动。如把C再抬高20CM,结果发现,A向B、C流动,但C却向B流动,其原因就是水是由高处向低处流的。

    交流电的电流是正负二个方向变化的,如同瓶子在一个水准面上上下移动,使水管里的水流方向正反变化一样。三相电好比A、B、C 3个瓶子在做周期性的上下移动变化,但它们不是同时上下移动的,而是彼此错开3分之1的变化周期,这样就使A、B、C 3者之间时时会有不同的电位差,使连接的负载产生电流的。这就是三相电不用0线也能使负载通电的道理。

  二、求助帖:为什么电阻-电容组合是低通滤波器,电容-电阻却是高通滤波器呢?

   回复:这个问题可以用阻抗串联分压来解释:电阻R与电容C串联接在输入电压上,输入电压U=Ur +Uc=I*R +I* 1/ωC(向量和),由于R 、C中的电流相同,故R 、C上的电压比就等于其阻抗比,即:Ur/ Uc = R / (1/ωC),对输入信号中的高低频信号分量,电阻对其的阻值始终=R,但电容C的阻抗值却与信号的频率成反比变化,即频率越低,C的阻抗越大,C上的低频信号的分压值越大,而R上的低频分压值越小。相反当频率越高时,C的阻抗越小,C上的高频信号的分压值越小,而R上的高频分压值越大。这就是为什么RC串联电路用电容C做输出可构成低通滤波效果,用电阻R做输出可构成高通滤波效果。

   三、求助帖:求助:加热电阻角型和星型接法的电流怎么计算

  。。。。在做一个烘干炉,用箱式电加热器,电阻丝是角型接线方式。请问这个电阻丝的电流怎么计算?还有如果是星型接线方式的话,这个电流怎么计算?

   回复: 如外部电源为三相380V,电阻丝是角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380V,其电阻丝的电流=380/ R(R为电阻丝电阻)。如电阻丝是星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220V,其电阻丝的电流=220/ R(R为电阻丝电阻)。

   四、求职贴:如何用PLC输出点直接驱动七段码数码管

想用七段码直接来驱动数码管,利用PLC的继电器干接点,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去找这样的板子,因为本人对电子的东西一窍不通,哪位大哥给帮帮忙,很急

  回复:用PLC输出点直接驱动七段码数码管的电路接线路如下右侧图:

  上右侧图为S7-200PLC与一位共阴极七段数码管的连接图,图中绿色虚线框内为共阴极数码管,它的引脚(公共端)M接PLC输出测的M接线端,它的引脚a、b、c…..g分别串接一个阻值=2.2K的限流电阻,再接PLC的输出口:Q0.0、Q0.1……Q0.6。PLC的L+接24V电源的正极,M接线端接24V电源的负极。数码管7段发光管的位置图见上左侧图。中间图为7段管亮灭的16中状态及对应显示数字的对应表。

  动作说明:当PLC输出口QB0的输出=0时,由于个输出口输出电压=0,故使数码管的7个发光二极管皆灭,如使Q0.0=1时,即Q0.0输出24V正电压,通过2.2K限流电阻,经a脚流过D1发光二极管,再回电源地(M),产生10ma电流使D1发光二极管亮。此时数码管的a段线条亮,其它6段仍灭。

  S7-200有7段数字显示译码指令SEG,如要显示“0”。可将数值0000_0000,通过SEG指令输出给QB0,此时QB0输出=0011_1111,见中间表可知:除 g段不亮,其它6段皆亮:显示数为“0”如要显示“5”。可将数值0000_0101,通过SEG指令输出给QB0,此时QB0输出=0110_1101,见中间表可知:除b、e段不亮,其它5段皆亮,显示数为“5”。。

  下面编写一段每隔1秒自动循环显示0、1、2。。。。A、B、C、D、E、F这16个数的程序:

  说明:如果显示数的转换速度较慢(1S以上)用继电器触点输出也可以,如速度快应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或数字输出模块。

  给大家留个设计题目:用4个共阴极数码管,用最少的电器元件,最少的PLC输出口组成4位数码显示电路,应如何设计显示电路,PLC应如何编程?

  五、求助帖:三相四线,怎么计算用电量?

  有单相电机,三相电机,其它单相负载等?是哪个公式?

  回复:三相电功率的计算有二个公式:1、P=1.73 * 线电压 * 线电流 * cosφ。 2、P=3 *相电压 *相电流*cosφ。公式2告诉你三相电的功率等于3个单相电的功率之和,你可以分别计算A、B、C 三相对0线的相电压(即3个220V的单相电)乘以对应的相电流,求出这3个单相电的功率后相加即可。

  六、求助帖:晶闸管的均压吸收回路,哪个了解?

并联在晶闸管两端的一个阻容吸收板,板上还带光纤耦合器,,哪位了解,有问题求助?

除了阻容吸收回路,还有并联了均压电阻,其中的UA1,DA1,RA1没有数值,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几个元件值大概多少,特别是光电耦合器起到什么作用?

  回复:从图纸上看,R1-R4四个电阻,的串并联,其阻值仍=25欧,其目的是增大吸收电阻的功率作用,而R5-R8的串并联阻值仍=20K,它们不是用做均压作用的。从R5-R8的阻值看,不应用50W的电阻,在晶闸管反相时,DA1二极管导通,如U=380V,其电流=19ma,其功率=380*0.019=7.22W,故R5-R8的总功率选用10W就可以了。UA1是发光二极管,它是起晶闸管烧断指示用的,正常情况下,正半周,晶闸管导通,只有几V压降,UA1由于串接20K电阻,不会发光,但晶闸管烧断,电源电压U=380V就会加在20K电阻与UA1支路上,产生近20ma的电流,使发光管发光。负半周,DA1导通,其保护UA1作用,这样UA1管就不需选用高反压的发光二极管,RA1电阻其保护UA1与DA1作用,正常情况下,它与20K电阻的串联分压在10V左右为好。

   求助者又问:感谢回答,我从现场勘察的数据中,RA1是一个四环电阻,依次为白,红,紫,绿,通过比较四环电阻的颜色代码,该电阻为92兆欧,但是DA1二极管的大小和功率是多少,不太清楚?现场看到该二极管是一个很小的黑色的贴片式的二极管,哪位帮忙分析一下该二极管的参数?

   回复:你说RA1电阻阻值为92兆欧,是不可能的,从图纸上看,它是用来保护DA1和UA1的,如果是这么大电阻,等于没有它一样,因为它的阻值>>20k(即R5~R8四个电阻的串并联值),它与20K串联分压,就等于外加电压,从而失去保护DA1和UA1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其阻值应在1-2K欧。在RA1电阻其保护作用的情况下(它与20K串联分压为10-20V)其DAI 选用电流为100ma,反相电压100V的普通二极管即可,UA1的选择和DA1 类同。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请问其中有个数据管显示出的不错,那 PLC 输出的时间能用 五个数码显示出来吗 ?

楼主:
  回4楼:“PLC 输出的时间能用 五个数码显示出来吗 ?”可以:再增加5个输出口,作5个数码管的选通位,其每个口驱动一晶体管,晶体管导通,对应数码管选通。

  我在求助帖四中留给大家的设计题目就是如何设计4位数码管的数字显示。

网友D:
顶,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E(2013-10-30):
楼主热心肠,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