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点击按钮多次系统才能捕捉鼠标事件

楼主(2013-09-30):
我再wincc上设置了一个按钮 为什么点击好几次才有反应,程序很简单 就是一个常开触点连一个数字量输出

网友A:
是不是画面响应太慢?画面上其它点按钮或操作都这样?还是单只这个按钮这样?查一下画面各点设置的刷新速率

网友B:
更新周期 改为“有变化时”,效果倍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