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不敢相信啊

楼主(2013-09-30):
这是我最近做的项目,PLC的型号是DVP40EH00T2。

先讲一下这个PLC的来历,2年前买的,公司仓库的存货,前几个月拿出来通了下电,发现PLC不能运行,然后返回厂家维修,给的答案是PLC没有问题,我也就没有去多想。最近的项目正好要控制2个伺服加一个步进。

设备外部线都连接好了,由于客服隔天要来验收,加班加点调试,通电,正常,设置伺服及步进电机参数,完毕,导入PLC及触摸屏程序,很顺利的便开始调试PLC程序,接下来问题来了。

当同时有2路脉冲同时输出的时候,PLC报警,吓我一跳,连接上电脑后,再进行2路脉冲同时输出,我靠,笔记本直接提示24V电压太低,24V我只用于3路脉冲及方向,也就是说只驱动了6个光耦,怎么会报电压太低,我把伺服和步进的脉冲线拔掉,让他没有6个光耦的负载,结果还是报警,我靠,现在有点手足无措,仓库只有这么一个PLC,重新采购都要好几天,这可怎么办,明天客服验收。

冷静了一下,最后决定用PLC右边直流电源上的DC24V和PLC的DC24V并联,然后通电,试机,不报警了,脉冲输出立刻正常,乖乖,这样也行啊,不管怎样好了,现在担心的是右边的电源是PLC的输入用的,都是长线,会不会对脉冲产生干扰,2路DC24V电源并在一起,长时间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布局真心有点乱啊,,

网友B:
布局有点乱,散热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C:
1,不明白,你的电脑也会报 24V 电压低 ?你的 PLC 输出是晶体管 ??

2,你的 PLC 输出的 24VDC 是直接输出 ? 没有通过过外接 24V 电源供电吗 ?你的 PLC 输出容量一般很小,不能接大负载,中接大负载要过中继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明白,你的电脑也会报 24V 电压低 ?你的 P...

笔记本报DC24V电压过低,那是应为笔记本装了台达的编程软件,在线监控PLC,然后出现DC24V电压过低的对话框,同时PLC也报警,这应该是台达编程软件有的功能。PLC自带输出DC24V,电流500mA,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我断定PLC内部也用这路电源,这组DC24V在外面的负载只有6组高速光耦,速度最高200K,上面写清楚了,所以不会超载,至于PLC的输入及触摸屏和另外一个PLC的供电,图纸最初设计是由一个输出4.5A的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没有美学观点的工程师,悲剧了。

PLC时间放长了,电容容量变小了,带负载能力变弱了,多通电一段时间,容量说不定又回来了。

还有请注意,高速光耦上拉电阻负载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别一定就认为6组光耦不会超过500mA,你也可以用50欧姆的电阻接到PLC上,验证下是不是PLC带不起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美学观点的工程师,悲剧了。PLC时间放长了,电容容...

网友F:
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要使人不敢相信?

网友G:
应该测量24V负载的电流,什么原因造成电压低?在不知负载电流的情况下并联电源,盲目行为。就那电源、那驱动怎会过负载呢?

网友H:
plc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讲得很清楚“把伺服和步进的脉冲线拔掉,让他没有6个光耦的负载,结果还是报警”

不是带负载能力弱,空载都低了。

并联电源固然暂时解决了问题,但还是有隐患,因为即使PLC输出电压正常,也不保证与其并联的电源电压完全相等。开关电源不能简单的并联。要考虑均流和保护。

可以看看把PLC的220V电源输入线拆除,再外接24V直流电源。

三菱的PLC做过这样的改装,FX-1S、1N、2N的都试过。长期工作正常(几年的时间了)!

网友I:
楼主发的帖子全是台达,有用过其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发的帖子全是台达,有用过其他的吗?

有啊,用过欧姆龙的CPM1A,用了几年,还有他的变频器,还用过斯莱德的PLC,三菱的,还有国产没名字的,最近接到一个富士PLC的单子。最近基恩士也出了小型PLC.他们邮寄了软件,准备想试试看。

网友J:
24v直接驱动吧?应串2-3K电阻,没串电阻,所以如此

网友K:
恢复原来接线,在PLC与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及方向端子间串接一只0.5W2K电阻试一下,可能是没有串接电阻降压限流,使驱动器光耦稳压二极管导通保护24V电压下降。

楼主:
上面2位,电阻已经串了,现在问题是,我上面写的很清楚啊,Y0到Y5不接线,同时2路脉冲输出,也报警啊,所以我断定PLC高速光耦的供电电源也是PLC的DC24V供电啊,只是眼睛看不到罢了。

网友K:
那就是PLC本身24V电压问题了,可能是功率管内阻变大或者滤波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可以接一个500ma的假负载,然后用数字表再测一下24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L:
报警时PLC上的+24V是多少呢?是否能外接一个大电容试试,开关电源的+24V和PLC的+24V不要并在一起,没有这样做的。两个电源好的时候还能用,一旦有一个发生问题会引起另一个也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报警时PLC上的+24V是多少呢?是否能外接一个大电容...

我在外部开关电源加了个二极管,防止PLC内部开关电源电流流进外部开关电源,PLC内部我没法拆开,所以想加个二极管保护也不行。红线是短接线,过2天过去把线拆掉,看行不行,说不定是电解电容长时间没通电造成的,不行就换一个,已经买了替换的了。

网友M:
外加电源应该是不会影响脉冲的

网友N:
我想问问楼主下面那个大的工频变压器是用来干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问楼主下面那个大的工频变压器是用来干啥的呢?

当然是为伺服,开关电源及PLC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