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倒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30):
    以前在家发生一个怪现象,家里的电表倒转了一年。开始都没发现,由于以前的电工一年抄一次表,抄表的时候发现比前一年年度数还小,结果仔细一看,电度表倒转,电度表铅封完好,也没人动过,都一团雾水。结果按前一年度数计费的,电表也拆走换了一个。电表为什么会倒转?请高人指教!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怪现象,同一间房间,另外一面墙上挂了一面石英钟,电池没了,不走了,但电池还没买来,我先把电池卸了,电池是我自己亲自卸下来的,卸下来以后当时还没走。等我把电池买来的时候,指针居然自己在走,只是比准确的时间晚五分钟。我问家里人,谁上过电池了?时间也不调一下,家里人都说没换过。。。 我盯了看半天,没电池也会走?我想看看他到底自己会走到什么时候,等了两三天还在走,我好奇心耐不住了,把钟那下来看了看,确实没电池怎么会走?拿下来就不走了,我想想再挂上去会不会走,等了半天也是不走了。最后我还是把电池装上了。

这两件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了,却一直未得其解。忘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登上十大未解之谜了

网友B:
楼主中大奖了。

网友C:
楼主家是风水宝地啊!

楼主:
哪来的奖啊?只有疑惑。。。呵呵

网友C:
电钟没电池走我没有见过,但是电钟有电池倒着走我倒是见过的,原因很简单,电池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是风水宝地啊!

网友E:
楼主家是风水宝地啊!

1,电表倒着走? 这也只能是好多年前的机械式电表啦,可能是不是谁将原来的输入输出线路反接了

2,没有电池的石英表能正确走 ? 还真是不明白? 要不是楼主家墙上有强大的磁场 ?

网友F:
电度表倒转怎么回事 ,是你把进出电表的进出线对掉了吧,电表的2#4#接电源进线,不倒转才怪.       石英钟没电池还走,那是以前高挡石英钟里有备用电池,你原先电池短路了,造成备用电池电压低,石英钟不走,坏电池拿走,自然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家是风水宝地啊! 1,电表倒着走? 这也只能是好多...

 是机械式电表,电表始终是抄表电工弄的,之前一直正常走,直到有年年底抄表才发现的。绝对没动过,再说那年头懂电的没几个,没人去动他的。

是否有磁场不清楚,就是石英钟刻意的放到磁场钟也不一定会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度表倒转怎么回事 ,是你把进出电表的进出线对掉了吧,...

 电表在户内的,没人动过的。

以我家那时的经济水平,石英钟绝对的地摊货,没几块钱的,绝非您说的高档的有备用电池,那年头喜欢倒腾这些玩意,再说对他自己会走本身就有好奇心,直到他坏了,拆掉,更是没发现有任何备用电池的,结构绝对简单。

网友G:
灵异事件?

网友H:
恭喜你!!!!

你发大发了。。。

家里电表倒转,嘻嘻。。。。

气死电业局。。。

网友I:
电表倒着走我相信,但是石英钟没电池还能走····这没听说过、我也不信

网友J:
电表倒着走我相信电度表倒转怎么回事 ,是你把进出电表的进出线对掉了吧,电表的2#4#接电源进线,不倒转才怪

网友K:
将电表输出端接上电感量较大用电器,如单相空载电焊机电表可能反转。

楼主(2013-12-19):
引用 网友K:
将电表输出端接上电感量较大用电器,如单相空载电焊机电表...

我家以前的负荷基本无啥变化,就电灯照明,不存在什么感性负荷。

网友L:
电表倒转,我家也有过,那是电焊机开的时候

网友M:
       看以上文字,楼主所述情况为所见,则认为确实存在过该现象。

       电表倒转,可认为是电表出现了故障,或可根据电表原理进行分析、或可检查实物判断原因(但条件受到了限制);

       石英钟问题,虽未仔细看过其结构,但知道其大致原理,简单的应当不存在机械储能、或者其他能量转换成电能的情况,或可认为是某种难以重复的巧合,且与该石英钟个体(即不具一般性)、置放位置(角度)相关,比如指针(包括其组成结构)之间摩擦力、阻力、重力、联结等满足了一定的关系,又无意间给定了适当的初始力,从而指针可动——或者是仅仅可动,而没有相对准确的时间指示意义,或者越来越慢。

       当然,此说比较牵强,只是一种完全的假设,或者可能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若不着边际,则聊作一笑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以上文字,楼主所述情况为所见,则认为确...

 高手啊!!!!!!

楼主运气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将电表输出端接上电感量较大用电器,如单相空载电焊机电表...

二十年前我认识一个电工,有一“绝技”偷电,拿个线圈往自家插座上一插,电表就反转了。不过英年早逝,三十不到因病去了,结果他那绝技也就失传了。

网友P:
不是失传,是都不愿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