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 是否可以代替s300作为主站

楼主(2013-09-30):
s200 是否可以代替s300作为主站,

网友A:
要看下位机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下位机是什么

楼主:
下位机是ET200S

网友C:
S7-200不能作为主站,它又怎么可能的代替300做主站呢?

楼主:
哦,谢谢大师指教了。

网友D:
主从站不懂,不过会不会通讯协议相同就能建立通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