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MODBUS通讯是轮询好还是随扫描周期通讯好

楼主(2013-09-30):
本人正在做一个1200的项目,使用MODBUS与几台汇川变频器通讯,有MD280的也有MD 380的,我看1200使用手册要求做定时轮询,我觉得定时轮询会存在着时间差,我要是要对其中一台变频器做启动命令与速度设定通讯时,如果做定时轮询,就会有一个先后顺序,让我的设备有些不适应,我想还是做随扫描周期通讯的好,这样做除了通讯周期延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影响没??

网友A:
无论你怎么做都有先后顺序。先发速度指令,再发启动指令。一般来说通讯周期当然是越短越好了。你的PLC扫描周期有这么慢吗?

楼主:
在同一个端口下,不能同时通讯2个以上,否则会出现后一个通讯无法实现,情况。我想要同时对几个端口同时通讯,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楼主:
在同一个端口下,不能同时通讯2个以上,否则会出现后一个通讯无法实现,情况。我想要同时对几个端口同时通讯,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2017-06-30):
我做了一个和变频器通讯的,也是用的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