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油细分离结油膜

楼主(2013-09-30):
  今天一台 75KW 的螺杆空压机进行维护保养,机头开始有少量漏油了,可是今天拆开保养时油桶内的油细分离器的表面也结一层油膜一样的,问问厂家维护人说温度过高引起的

  厂家保养现场,再看拆下的油细分离器,看黑黑的 层 呀!

  这个是为什么?说温度高,可是在保养之前温度一直还是很正常在,一般在 90 度的呀 !

网友A:
  是不是保养时油加少了,或是 油是假的,不是螺杆空压机专用的高温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养时油加少了,或是 油是假的,不是螺杆空...

  晕,你又不是不知道,公司是复盛厂家来保养的,一般不会用假的吧 ?

网友B:
一般的油都有一层油膜的吧

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空压机的油用来润滑、降温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油都有一层油膜的吧你想表达什么问题?空压机的油用...

   正常的是上图的油细分离器拆出来的上面的不会有一层厚厚的油皮粘在上面

网友C:
复盛空压机的高级冷却液是国内分装的,他的油品实际是加拿大的枫叶油,油的基础油是矿物油,他的好处就是低温下启动比较好,但是用在国内的南方地区就会出现压缩机长时间在高温下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结焦现象,如果使用使用合成油就会出现油品混用,结焦更加严重,甚至会把油分桶内的油分离器堵塞,造成安全阀动作,到时候机器内部都是油,蜂窝状的吸音海绵上都是油。。。。。

网友D:
温度高?不会吧,要知道油气混合后从机头出来可是很高温度的。估计你们的油有点问题。我们厂用美国寿力,那家伙,运行率真高。。。不得不佩服外国货哦。当然,配件和耗材价格也很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