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时不时跑偏 ?

楼主(2013-09-30):
  产品的输出皮带,有一点斜坡,现在这条皮带时不时有为跑偏,如何调整呀?

网友A:
需要增加纠偏装置,加气缸或油缸来纠偏

网友B:
长期摩擦  磨得有些地方结构不平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增加纠偏装置,加气缸或油缸来纠偏

  这个还用气缸纠偏装置? 是什么样的呀 ?这套装置贵不?

将两头的张紧螺丝要慢慢的调整就行了,一次不要调得太多!

网友D:
在皮带的两边均匀焊几个导向轮。。。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跑偏

网友E:
皮带机一定要有自动纠偏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机一定要有自动纠偏装置!!!!!!!

  自动纠偏装置是什么样,能给个图片来看看 ?

网友F:
这样的小皮带,慢慢调丝杠就是,不用加纠偏装置。

网友G:
据我经验,可能是头尾轮轴与运行方向不垂直造成,楼主先调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H:
慢慢调整

网友I:
有专门的自动的纠偏装置,然后还有跑偏开关来检测皮带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