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3-09-30):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威纶通的触屏和PLC连接,威纶通型号MT6056I,PLC为三菱FX3U型号,用RS232通讯连接,请教大家通讯线怎么做,可以连接为屏2--3 3--2 5--5PLC,可以吗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A:
3U编程口是422的

232连接你用232bd模块了?

认真去看看触摸屏的连接手册

网友B:
手册上连接是对的,注意公母头

楼主:
我是买了一个232通讯模块,触摸屏介绍的不是232 的连接,自己想用232  与触摸屏连接,感觉用232通讯连接的方式,自己做数据线、应该可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