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置主界面

楼主(2013-09-30):
我有3个界面,参数显示,参数配置,欢迎界面

在参数显示画面需要读6个寄存器,在参数配置画面需要读写6个寄存器。

问题:在参数显示画面会读12寄存器的值,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办法设置指定本界面的寄存器

网友A:
=>数据采集方式的地方你应该是选的按最大长度分块,如下:

=>设备编辑窗口->内部属性->增加通道->通道数量处填mcgsreadlen->取消,就会出现下面的界面,红色部分可设置最大读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