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KC FB900输入信号的问题 请各位师傅们指导指导

楼主(2013-09-30):
有一台RKC FB900 我把F21-INP调到15(4-20MA)PCSH调到100 PCSL调到0

4-20MA输入 量程0-100

但是我接上4MA电流信号  表上显示91

电流大点就超量程了

师傅们给指点下

网友A:
手里没有RKC的说明书,你可以看下参数 (F21-INP调到15(4-20MA))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信号

网友B:
1、变送器是否正常?  不加压情况下是否输出4MA? 加压是否有反应?

2、FB900一般需要单独提供外部24VDC稳压电源给变送器供电, 接线是否正确?两线制串联法。

3、FB900工程技术菜单需要在STOP时才能修改参数,是否注意到。

如需要中文说明书,或有其他问题,可与我联系,18930876090   黄韬

邮箱:huangtao821211@163.com         QQ:17482875

网友C:
在正常状态下按“SET”+“MODE”键持续2秒进入工程技术模式菜单,进入后可按按加减键可以翻动子菜单  按“SET”键进入子菜单翻动参数和确认参数值。qq:3381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