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怎么设置为外部启动和外部端子给频率

楼主(2013-09-30):
看了三菱的说明书,不太明白,没有国产变频器的参数那么直观,不知道把哪些参数设置成什么,才能外部端子运行和外部端子给定频率?第一次用三菱的变频器,有点不习惯,谁比较熟练啊,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Pr.79的参数进行设置就行了

网友B:
应该说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是非常易懂的。设置P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