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电压不符有何后果?

楼主(2013-09-30):
    通常,电容器通过的电流,与所加电流成正比:

                I=2πfcU,安

    而电容器的补偿容量与所加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Q=2πfcUU,千乏

    因此,如果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电压不符,则通过电容器的电流及其无功容量都会发生变化。若电源电压过高,虽然补偿效果会好些,但通过电容器的电流将增大,从而导致电容器击穿甚至发生爆炸;若电源电压过低,则补偿效果大大减小,在经济上不合算。

   所以,一旦发现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所接网络的电压不符,应立即停止使用。同样道理,即使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电网电压相同,但在电容器的运行中,若电网电压波动较大,对电容器也会产生上述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先谢楼主!

网友B:
多一点像楼主这样的帖子,学习啦!!

网友C:
电源电压减小后,通常的感性负载(如三相异步电动机)无功消耗也会减小,所以电源电压降低,不会对系统造成多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