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接线图接家里 220V 电源能转 ?

楼主(2013-09-30):
   刚才一个 朋友 说需要一台小三相电机做实验,我说过几天帮你找找,然后他发一个图,说他有一个家用的 22V 的电机,问我能不能接在变频器上?

    这是他发过来的图片,我看看说这个是三相 380V 的电机,当然可星形接在变频器上使用呀,但是他说这是接在家里 22V 电源上使用的

  大家说说,这个接 220V 家用电源电机能转动不 ? 难道是我现在落伍了 ?

网友A:
这个真不懂,哈哈!!!!!!

网友A:
一般来说,22V的家用电机感觉是直流的吧,而变频器是交流的,所以感觉直接连接不现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22V的家用电机感觉是直流的吧,而变频器是交...

    不好意思,少了一个“0”, 是家用 的 220V 交流电,接两线电机也能转动? 真的不 ?

网友B:
打错字了吧,应该是220v吧

网友C:
你这个因是一台三相的刹车电机MH应该是个交流变直流的整流版,B是刹车线圈

网友D:
这个是3相220V三角接法星型380V三相mh是刹车整流器

网友E:
这是一台单相电机,改变接法可以用在单相220V或单相380V电源。

网友F:
看图是接220V的三相电,也可以接220V单相电源,

但是需要加上电容器,才能够组成三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台单相电机,改变接法可以用在单相220V或单相3...

 这个典型的三相电机吧,220伏和380伏三相双用的;带整流板及制动器的。不过是可以拆除的,小功率的多用在卷扬机等,或电动执行器上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台单相电机,改变接法...

 厉害啊。、、、、、、、、、

网友I:
电机是星形接法,电压是三相380,三角形接法是三相220,这种带刹车的电机好多是台湾或日本的流水线上用的多一些,这些地方都有三相380或220的电源

网友I:
如果有变频器的话,有点变频器可以接入单向220,(要看好是那个端子),输出是三相220的,就可以接电机的三角形接法了

网友E:
我看错了。不是单相电机,是带制动的三相电机。

网友J:
  可以的,你接三角形接法可以接入变频器380V的,我们做设备经常这样用,我们电源220V输到变频器,输出380V到电机,

网友K:
  这个要用家里 220V 的变频器才能使用这个电机, 二根线的相线和零线 不过变频器怎么接电机三个端子 ?

网友L:
搞个220V的变频器不就OK了,随便用

网友M:
好多进口设备都是三相220V的,出口到中国的都加台380变220的变压器才行。

网友N:
貌似现在不少变频器可以接220市电就能驱动三相异步电机变频了!

网友O:
接变频器,制动要另外接线的

网友P:
不考虑外电路改装啊加电容之类的,对电机本身来说,只是三角形接法(220V)和星形接法(380V),且都必须三相电。

网友Q:
电机是三相电机,三角形接三相220V,Y型接三相380V。

家用单相220接单相变频器,变频输出三相220V接电机△接法。

网友R:
这个就是个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带一个抱闸。。抱闸没电时抱紧,通电时抱闸松开。。普通三相电机可以星接也可以角接,但抱闸必须交流220,然后再整成直流,供抱闸电磁铁使用。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R:
这个就是个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带一个抱闸。。抱闸没电时抱...

   我说是 动力 线 电压 是多少 ?

网友S:
这是三相电机啊,带个制动器,中间有个MH整流器,制动器接的是直流电。

这个敢问他怎么接家里的线的,家用单相电是两线制的,怎么接三个接线柱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Q:
电机是三相电机,三角形接三相220V,Y型接三相380...

 带个制动器,中间有个MH整流器,制动器接的是直流电100V左右。

家用单相220接单相变频器,变频输出三相220V接电机△接法家用单相220接单相变频器。

网友(2014-06-08):
MH: 应该是RECTIFIER  整流器,怎么写成了BECTIFIER  这个电机大兴的吧。

网友:
可以通过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电机三角形接法就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