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进来指导下我

楼主(2013-09-30):
这道题该怎么配合循环指令相加呢?我试了一晚上了还没搞会,我只能用下面这简单的方法做,

真心求教啊!

网友A:
图片太小了,看不太清楚,是200的编程吗?

网友:
发个图片都显示不清楚,gongkong是怎么搞的?

网友B:
我手机怎么只看到一半? 祝国庆长假各位快乐

网友C:
如果VW的地址是有规律的,那么用循环语句,循环相加即可。如果要考虑溢出,可以先把数据变成VD,再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