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子程序停止调用后,子程序内还保持输出

楼主(2013-10-01):
主程序内已停止调用P2,P2内M8已断开,Y0,Y2,Y4怎么还有输出。

请教各位工控大大帮帮忙。

因程序不能上传,需要程序的请留邮箱。

网友:
要么是其它地方改了,要么是保持原状,因为你不调用子程序了

网友A:
会不会是 因为Y0等没有重写为断开(停止调用前Y0等是接通的)。

网友B:
1,是不是调用前已输给 2,还有可能就是输出点被别的地方也引用

网友C:
PLC对于某个元器件(位、寄存器)总是以最后执行的指令为准,即你不再对它进行任何操作,它也将保持最后执行指令时的状态。

要想它们停止输出,你必须保证在M8断开的情况下,再执行一次P2子程序。

楼主:
补冲一下,主程内没有输出点 ,为了搞清原因,也只调用了P2一个子程序,

回复第五纪冰川:我单独做一个这程序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加上其指令就不行了。

关键是其他指令与这没任联系。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P2都不调用了,m8通断就不判断了,怎么断开?

网友D:
因为Y0等没有重写为断开。

首先,在子程序停止时,Y0属于接通状态

然后,子程序停止后,只是程序停止运行了,而不会改变M7或者M8的状态

所以,Y0-就一直保持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