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周擂台-国庆节北京家庭雾霾治理 -第11期(已结贴)

楼主(2013-10-01):
讨论主题:

      擂台的发帖日正好赶上国庆节,祝各位朋友节日快乐!

      北京从9月29日开始已经连续几天雾霾天气,天灰蒙蒙的不仅人心情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怎么样才能有效治理城市的雾霾那是政府决策层的事,如果治理各自小家的雾霾我们就有发言权了,根据目前情况,请您谈谈对家庭如何防止雾霾?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7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7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80MP;

二等奖2名,奖40MP;

三等奖4名,奖10MP;

活动发奖:MP评奖后由论坛统一发放。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62971668转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RTU周擂台-中秋夜,月球能力利用遐想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5751_1.shtml

RTU周擂台-Super32-L60x 系列RTU-第9期(进行中)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959_1.shtml

Super32-L31x 系列扩展IO产品参数 -第8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251_1.shtml

网友A:
这个好,减少污染,加大重型污染企业治理,做到实处,不能搞虚的。人人团结,建设美好家园,勤捡拾、勿践踏、讲素养等。从自己做起!

网友B:
雾霾是由于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使大气混浊与雾气混合,而导致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

作为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应做到如下,才能尽量减小或者降低雾霾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

1、别进行剧烈活动。长跑、踢球等剧烈运动时肺活量增加,会导致人吸入更多的污染物。

2、出门戴上口罩能阻挡部分污染物。

3、别把窗子关得太严。家里会有厨房油烟污染、家具添加剂污染等,如不通风换气,污浊的室内空气同样会危害健康。可以选择中午阳光较充足、污染物较少的时候短时间开窗换气。

4、老人、孩子、孕妇、心脏病人、有呼吸系统疾病等对污染比较敏感的人群,阴霾天最好减少外出活动。

5、最好多吃水果和清肺的猪肝、猪血、绿豆汤、红豆汤、莲子心煮水喝等,以防雾霾天气对自身呼吸道产生的影响。

网友C:
一:少出门
减少出门是自我保护最有效的办法。根据国际顶级流行病学期刊《美国流行病学》2012年发表的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员环境与健康中心研究员黄薇等人在西安市所做的PM2.5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时间效应和气象因素等影响因素之后,当PM2.5浓度每增加103微克/立方米时,居民全部死因的超额死亡风险会增加2.29%,滞后时间在1-2天。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的超额死亡风险更高,为3.08%。
如果一定要出门,不要骑自行车,避开交通拥挤的高峰期以及开车多的路段,避免吸入更多的化学成分。也最好不好开私家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减少PM2.5做贡献。
二:少抽烟
卷烟、雪茄和烟斗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多属于PM2.5范畴的细颗粒物,烟草烟雾含有7000多种化合物,其中包括69种致癌物和172种有害物质,会严重危害抽烟者本身和吸入“二手烟”受众的身体健康,在这种灰霾天气下,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抽烟者近几日不论是外出还是呆在室内,应当尽量少抽烟。
三:少开窗
专家表示在灰霾天气,尽量不要开窗。确实需要开窗透气的话,应尽量避开早晚雾霾高峰时段,可以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通风,时间每次以半小时至一小时为宜。同时,家中以空调取暖的居民,要注意开窗透气,确保室内氧气充足。可以在自家阳台、露台、室内多种植绿植,绿萝、万年青、虎皮兰等绿色冠叶类植物,因其叶片较大,吸附能力相对较强。还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市面上80%的空气净化器都以净化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物为主,对PM2.5有很好的吸附效果,但在使用时要注意勤换过滤芯。
四:选对口罩
普通口罩对于2.5微米的空气颗粒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要阻挡PM2.5需要医用N95口罩,其对0.3微米的颗粒能抵挡95%,在PM2.5爆表的天气也能起到一定效果。
要购买正规合格、与自己脸型大小匹配的N95口罩,取下后要等到里面干燥后对折起来以防呼吸的潮气让口罩滋生细菌。佩戴的时间不宜过长,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的人要避免佩戴,以免呼吸困难导致头昏。
五:做好个人卫生
出门后进入室内要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去掉身上所附带的污染残留物,以防止PM2.5对人体的危害。洗脸时最好用温水,利于洗掉脸上的颗粒。清理鼻腔时可以用干净棉签沾水反复清洗,或者反复用鼻子轻轻吸水并迅速擤鼻涕,同时要避免呛咳。除了面部清理外,身体裸露的部分也要清洗。
六:清淡饮食
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可以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还能够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还可以多吃点豆腐、牛奶等食品。除此之外,自制润喉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解决嗓子干燥、咳嗽的问题,同时减少空气污染对肺部的危害。原料为:石斛、百合、麦冬各3克、大枣2枚,冰糖2粒。用法:加开水150毫升,泡服。一料可冲泡2-3次。

网友D:
今天是国家的生日,举国同庆,偶上班中来论坛祝大家在国家的生日里玩的开心,吃的舒心,呼吸清新。

RTU专业擂台,关心民生是一件好事,可是坦诚的说这种天气我们个体无法左右,我们处在大环境中,只有大环境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才能提高,而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个体的原因造成这个雾霾天气。

今年的某一天中国人突然知道了一个新名词,PM2.5,这个新鲜的名词与祖国的心脏北京联系在一起,媒体、官方非常重视北京的天气,雾霾也成为人的谈论话题,是的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当然要求比祖国枝枝蔓蔓的别的地方要求高,那些犄角旮旯甚至国人所不知的地方的天气无人关心,而北京却成为了主角。

雾霾,这个词的含义偶不懂,什么都不会念,但偶猜测这种天气不是今年才有的,也不是因为关注才会消失的,在偶上学的时代起偶就知道北京为了防止北方的风沙,曾经大规模植树造林,有什么三北防护林,这个20多年了,这些树林如果健在现在都是参天大树了,但现在的三北防护林是否成为规模,偶不知道。不过防止风沙的作用起微乎其微。

北京的雾霾与北方的风沙扯不到关系,北京的雾霾责任在于北京的人口,北京有多少人,北京有多少流动人口,北京一天在路上的汽车有多少,虽然北京的地铁发达,但是有钱人、当官人、精英、白领、富翁那个座地铁上下班,北京路面上跑的大都是高排量的高级汽车。这些汽车每天消耗的汽油是多少,这些人口每天产生的二氧化碳又是多少,这些人口每天吃饭消耗的燃气又是多少,是个房间就有空调,空调外拍的热量北京一天又有多少,这些热量产生了孤岛效应,造成北京天气闷热,周围空气流通受阻,而北京的高楼大厦有隔绝了空气流通,于是人们产生的各种污气长期聚集在地面附近,而汽车排放的尾气也无非被空气对流掉,所以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很高,如果赶上空气湿润没有季风的流动,那么北京就会出现长时间的雾霾天气。这个不是因为大家污染,而是因为北京的空气无法流通对流。

说了这么多,与这期擂台不搭边,我们个体怎样应对雾霾天气,无法应对,因为北京现在的空气几乎成为了孤岛,除非较大季风天气才能让长期积累的北京污浊空气被吹走。北京汽车量还会增加,北京人口还要膨胀,北京的建筑还会增多,北京的建筑还会越建越高,北京的空气势必会越来越糟糕。

要想根绝这个现象,只能把北京现有的格局进行充分,把北京的大量政府机构进行搬迁到周围的地方,形成分散性居住格局,比如军队远离市区,各种地方办事处取消,把政治中心变成经济中心,把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变成切蛋糕的方式来发展。

个人在大环境中根本无能为力,就如同我们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常脆弱一样,我们个体怎能改变这个雾霾天气,我们只有适应,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就是人类的发展模式,谁不能适应北京污浊的空气,谁就要离开,一味的口罩、面巾的防护无意识套中人的悲哀结局。

网友E:
连日雾霾天气,北京各大医院门急诊呼吸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半数左右都是感冒发烧的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平均增加了两成左右。

冬季热衷于锻炼的市民不要迎风呼吸,应采用鼻腔或口鼻混合呼吸的方法,减轻寒冷空气对呼吸道的不良刺激。已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的病人和体质比较差的老年人,应该更加注意,尽量减少室外锻炼。

雾霾天气,造成城市里大面积低能见度的情况。在早上或夜间相对湿度较大的时候,形成的是雾;在白天气温上升、湿度下降的时候,逐渐转化成霾。这种现象既有气象原因,也有污染排放原因。2013年1月9日以来,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至黄色预警,13日10时北京甚至发布了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一月中旬,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接近了1000。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导致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

霾也叫雾霾(雾霞),指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Haze)或灰霾(Dust-haze),香港天文台称烟霞(Haze)。 霾与雾的区别在于发生霾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中的相对湿度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湿度不一定达到100%就可能出现饱和)。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9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成的,相对湿度介于80-90%之间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和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的厚度比较厚,可达1-3公里左右。霾与雾、云不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霾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从0.001微米到1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在1-2微米左右,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由于灰尘、硫酸、硝酸等粒子组成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来呈黄色或橙灰色。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水汽凝结(或凝华)的产物。雾的存在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如果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降低到1000米以内,就将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或凝华)物的天气现象称为雾(Fog);而将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在1000-10000米的这种现象称为轻雾或霭(Mist)。形成雾时大气湿度应该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湿度不一定达到100%就可能出现饱和)。就其物理本质而言,雾与云都是空气中水汽凝结(或凝华)的产物,所以雾升高离开地面就成为云,而云降低到地面或云移动到高山时就称其为雾。一般雾的厚度比较小,常见的辐射雾的厚度大约从几十米到一至两百米左右。雾和云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有明显的边界,雾滴浓度分布不均匀,而且雾滴的尺度比较大,从几微米到10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在10-20微米左右,肉眼可以看到空中飘浮的雾滴。由于液态水或冰晶组成的雾散射的光与波长关系不大,因而雾看起来呈乳白色或青白色。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加重。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称为“雾霾天气”。

如何治理雾霾,我有些头晕。我们做工控的需要结合领导关注

<此处内容被屏蔽>:应对雾霾天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此处内容被屏蔽>谈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应急方案

据公开报道显示,截至13日15时,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共出动执法   北京雾霾人员594人次,检查车辆2.6万余辆次,检查重点单位250余家,处罚超标车辆140余辆。除在主要干道和进京路口开展遥测、路检和夜查外,还对主要用车大户和施工工地开展了入户检查。

类似的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在上海等城市也即将发布实施。上海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已在着手制定高污染应急方案,在严重污染情况下启动预警措施,如针对某些高污染行业进行有计划的调整。”《广州市2012-2016年空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近日正式印发实施,其中提出从2013年起,遇重污染天气,广州将采取学校停课,部分电力、工业企业停产等措施。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微博上表示,在经历了pm2.5的知识普及、数据监测与发布后,如今公众能够直观、实时地了解所在城市污染过程中的具体监测数据、成因及解决之道,“雾霾中也蕴涵着希望,让我们激发正能量,自我防护,减少出行,合力应急,同时监督推动污染源减排。”

雾霾天气的产生与我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关,与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这次雾霾天气能给予人们更多反思和警示。

  我们知道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是因为吸烟会导致增加身体内自由基的数量急剧上升。自由基会攻击身体器官的细胞,从而引起各种疾病。而雾霾进入人体后会产生的自由基要远比吸烟多很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甚至严重的可能诱发心脏病、致癌、致死

  我们知道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是因为吸烟会导致增加身体内自由基的数量急剧上升。自由基会攻击身体器官的细胞,从而引起各种疾病。而雾霾进入人体后会产生的自由基要远比吸烟多很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甚至严重的可能诱发心脏病、致癌、致死。

所以当我们遭遇雾霾天气的时候,除了要做好物理措施的隔离,还要做好雾霾天气在体内产生的自由基的清理,这样才能够从里到外的全面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抗自由基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补充抗氧化剂,因为抗氧化剂可以有效清除自由基。平时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就含有一些抗氧化成分,但是含量很少,并不能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抗氧化所需,特别是在污染严重的城市。这些情况引起了世界预防医学界的重视,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研制生产出来一些抗氧化值非常高的产品,可以有效对抗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做好个人卫生

雾气看似温和,里面却含有各种酸、碱、盐、胺、酚、尘埃、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因此雾天外出归来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多种绿植

在自家阳台、露台、室内多种绿植。新加坡室内的绿墙,从阳台、窗台到地下仓库,植物从1楼一直种到9楼。但是在北京,很多高档的写字楼都没有绿色。如果每人种植一平方米,北京就能新增2000万平方米的绿植。在采访过程中,不管是王仙民办公室门口还是室内,记者都看到很多植物。从他的经验来看,绿萝、万年青、虎皮兰等绿色冠叶类植物,因其叶片较大,吸附能力相对较强。

饮食注意事项

1.大蒜:大蒜中的硫化丙烯代谢后,可以阻断脂质过氧化形成及抗突变,减少肠道菌群代谢产生的毒素引发肿瘤的危险。大蒜以生食效果较好。口干、颜面疖肿、大便干结等内热偏盛时不宜多食。

2.西红柿:具有滋阴祛浊的功效。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抗氧化损伤、防癌的作用。

3.胡萝卜:有补血养肝、解毒化滞的功效。

所以当我们遭遇雾霾天气的时候,除了要做好物理措施的隔离,还要做好雾霾天气在体内产生的自由基的清理,这样才能够从里到外的全面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抗自由基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补充抗氧化剂,因为抗氧化剂可以有效清除自由基。平时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就含有一些抗氧化成分,但是含量很少,并不能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抗氧化所需,特别是在污染严重的城市。这些情况引起了世界预防医学界的重视,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研制生产出来一些抗氧化值非常高的产品,可以有效对抗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做好个人卫生

雾气看似温和,里面却含有各种酸、碱、盐、胺、酚、尘埃、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因此雾天外出归来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多种绿植

在自家阳台、露台、室内多种绿植。新加坡室内的绿墙,从阳台、窗台到地下仓库,植物从1楼一直种到9楼。但是在北京,很多高档的写字楼都没有绿色。如果每人种植一平方米,北京就能新增2000万平方米的绿植。在采访过程中,不管是王仙民办公室门口还是室内,记者都看到很多植物。从他的经验来看,绿萝、万年青、虎皮兰等绿色冠叶类植物,因其叶片较大,吸附能力相对较强。

饮食注意事项

1.大蒜:大蒜中的硫化丙烯代谢后,可以阻断脂质过氧化形成及抗突变,减少肠道菌群代谢产生的毒素引发肿瘤的危险。大蒜以生食效果较好。口干、颜面疖肿、大便干结等内热偏盛时不宜多食。

2.西红柿:具有滋阴祛浊的功效。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抗氧化损伤、防癌的作用。

3.胡萝卜:有补血养肝、解毒化滞的功效。

网友F:
    近年来,一个有关环境污染的新名词不绝于耳,每每说起它时,总是与祖国的首都联系在一起,不断出现在各新闻报道中,那就是雾霾。从小就知道北京与风沙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渊源。受西北大沙漠刮来的沙尘暴影响,每到秋冬季节,那里的人们出门戴口罩、裹头巾已是家常便饭。如今,旧“伤”未去又添新“痕”。三面环山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周边污染区的雾霾侵袭中首当其冲,令原本不好的空气质量雪上加霜。

    如果说风沙是纯自然条件形成的气候特征,那么雾霾就是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后果。只要空气质量好,单纯的“雾”无关紧要,它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会破坏人的能见度,但对人体健康影响甚小。而“霾”则不同,按照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的可吸入颗粒是雾霾天气污染中最致命的一项,它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的排放。而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均收入居全国首位,私家车一族的数量自然是庞大的。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期,市区各交通要道车轮滚滚如长龙般蜿蜒数十公里的壮观画面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汽车尾气的有毒颗粒与雾结合,在加大的空气湿度下,更易凝固而不被消散。于是,整个市区上空笼罩在一片雾蒙蒙的环境中,市民出现呼吸道疾病上升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类面对加害于自己的恶果,在反思之余,不应束手无策,而是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在雾霾高发时期,出门在外配备合格的防毒面罩是必须的;关闭门窗可以有效隔离有毒颗粒,但整天将住宅密不透风,人呆在家里时间一久就会有胸闷、头昏、脑胀等不适之感,当雾霾渐渐消退时,唯有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及时排除室内雾霾残存物。此外,应在家里有选择性地种些花草,以吸附雾霾中的有毒成分。例如常春藤、仙人掌、芦荟、虎皮兰、美人蕉、石松、吊兰等具有一定的功效。其中的美人蕉能吸收二氧化硫;石松能降低空气含铅量;吊兰能吸附有毒气体。它们的栽种既起到排毒净化空气的作用,又美化了室内环境,可谓一举两得。与此同时,居室还应实行雾霾监测。我们可以购买家用检测仪检测家里可吸入颗粒是否超标。该类仪器操作简单方便,只要分别对空气净化器进风口和出风口进行测量,就能计算出净化效率百分比,有效反映其净化效果。

   目前国家还没有根治雾霾的办法。在大自然与人类造成的灾害面前,作为个体的我们无力回天,确实显得很渺小。但我们可以从“小家”着手,局部治理雾霾。当雾霾来袭时,各自为阵,各个突破。想必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雾霾一定能被降服。试想,如果有一天,一种高科技产品能有效分解雾霾中的化合物,使其变成无毒无害元素,那我们就胜利了。相信人类是在不断修正错误中前进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未来不是梦。

网友G:
企业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吧

下面先来说一下雾霾对人体的危害

1、雾霾天气空气污染,人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可能将漂浮的颗粒、有害气体带进体内,可能会出现咳嗽、嗓子发炎等症状,甚至会引起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如哮喘、鼻炎、慢性支气管炎等,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癌症。

2、冬季天气干燥,皮肤表层更是干燥,尘埃进入毛孔后,引发堵塞的几率增大,过敏体质的人容易引起各种过敏性皮炎或皮疹。

3、雾霾天气,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很危险。据了解,雾霾笼罩时气压较低,空气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这时人们易感到胸闷。潮湿的雾霾,还会造成冷刺激,导致血管痉挛、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加重等。同时,雾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

4、持续的霾天还可导致近地层紫外线减弱,易使空气中传染性病菌的活性增强,导致传染病增多,如结膜炎等等。

该怎么防止呢

 居家:关门窗净空气 在雾霾天气条件下,家庭应关闭门窗,等到霾散日出的时再开窗换气。空气净化器的过滤网能够有效吸附有害物质,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出行:戴口罩少出门 雾霾天气市民应尽可能少出门,取消晨练,非要出门时最好戴上医用口罩防护,避免呼吸道受刺激导致疾病发生;外出归来,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编辑提醒:时下流行的一些个性口罩、卡通口罩,厚度仅一两层,是难以过滤空气中的病毒、灰尘,所以应选择具有良好过滤功能的口罩。 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 雾霾天气的饮食宜选择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还能起到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些梨、橙子、百合、黑木耳、猪血等具有滋阴润肺功效的食物。

起居:勤喝水莫熬夜 喝水可以让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和粘液纤毛更加强壮,首先要多喝水,再就是要注意休息,不能让身体抵抗力因为熬夜、紧张等因素而下降。 护眼:眼干涩滴“泪液” 雾霾天气里容易导致眼睛不适,如感觉眼睛刺痛、发胀、有异物感,可到药店购买人工泪液滴入眼内,缓解不适。如果症状较严重,可使用氧氟沙星等有消炎作用的眼药水。

疾病: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杀手”,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同时,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因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不宜在雾天出门,更不宜在雾天晨练,以免发生危险。 雾霾天气虽然造成空气质量严重下降,但只要注意防范,注意合理的饮食安排,就可以避免病毒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网友H:
霾,气象学用语,指原因不明的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气象学上称为气溶胶颗粒。

霾,也称灰霾(烟霞),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Haze)或灰霾(Dust-haze),

香港天文台称烟霞(Haze)。 霾与雾的区别在于发生霾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中的相对湿度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湿度不一定达到100%就可能出现饱和)。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9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成的,相对湿度介于80-90%之间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和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的厚度比较厚,可达1-3公里左右。霾与雾、云不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霾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从0.001微米到1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在1-2微米左右,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由于灰尘、硫酸、硝酸等粒子组成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来呈黄色或橙灰色。

阴霾仅城市会出现,主要由汽车尾气、城市垃圾、下水道废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化学物质,所以阴霾有二个特点,空气混浊和酸味。

阴霾天气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冬季北京的近地曾经常会出现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天气,天空从早到晚都是灰蒙蒙的,这就是阴霾天气。

气象上把大气中悬浮的大量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的集合体,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降低到10km以下的一种天气现象称为阴霾天气。

形成这种天气的原因是,在大气环流相对稳定时期,大气层结稳定,近地层空气流动(风速)很小,大气会形成上暖下冷的“逆温层”,加上近地层空气湿度大,以及各种污染物的堆积,而形成了阴霾天气。霾和雾看似相似,实际上却不同。雾是接近地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后飘浮在空气中的小水滴。霾是空气中微小的可吸入颗粒物累积得过多而形成的一种薄薄的“灰幕”。

由于阴霾天气条件下,空气中的烟尘和污染物较多,不利于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人的健康,在这样的空气中停留一定时间后,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会显著加剧,健康人群中也会出现不适症状。另外,阴霾天气出现时,由于光线不足,很容易使人的心情忧郁和情绪低落,甚至会诱发抑郁症。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阴霾这种天气呢?

首先,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一旦出现阴霾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更不要在这种天气下做锻炼;要多喝水,并适当在水泥地面洒一些水,压灰尘;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患者应减少体力消耗,少做户外活动;注意情绪调节,光线太暗时,尽量打开电灯,听听音乐,尽可能地控制忧郁烦闷情绪,防止疾病的发生。

1、少出门,戴口罩。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不得不出门时,最好戴上口罩。戴口罩对于过敏性哮喘的人来说更重要,口罩可以防止一些灰尘进入鼻腔,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2、吸入剂: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哮喘患者如果使用某种吸入剂有效,一定要继续坚持,特别是在阴霾大雾天气,不要轻易停药。

3、适当补充点儿维生素。由于雾天日照减少,儿童紫外线照射不足,体内维生素D生成不足,对钙的吸收大大减少,严重的会引起婴儿佝偻病、儿童生长减慢。此外,由于雾天、阴霾天光线较弱及导致的低气压,有些人在雾天会产生精神懒散、情绪低落的现象。可以喝点儿咖啡,听听音乐来改善这种低沉的情绪。

4危害阴霾的危害主要在于一旦被人从呼吸道吸入,就会沉积于人的肺泡,沉积肺泡的烟尘被溶解后进入血液,容易造成血液中毒。未被溶解的部分被细胞吸收容易破坏细胞造成尘肺。霾中所含有的其他有害物质如二氧化硫主要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对人的危害更大。阴霾严重时,其内的污染物杂质可使人的中枢神经发生病变,引起肺水肿或慢性气管炎,特别是当人们吸入肺部,严重时可导致肺气肿及肺癌等症。另外,霾中的化学烟雾,当浓度达到某一界限后,就会对人的眼睛、呼吸道产生危害。霾中的一氧化碳,当其浓度为900PPm时,人接触1小时就会感到头痛、眼睛呆滞;当浓度达到1200PPm时,人接触1小时就会神经麻痹,有生命危险。霾中的碳氧化物,对人的眼、鼻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将对肝、胃和心脏血管系统的功能产生破坏作用。除此之外,阴霾天还会影响人的情绪,因为整天天气都处于阴霾沉沉,太阳昏黄阴暗,人体中的松果体会分泌出较多的松果体素,使得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的浓度相对降低。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等是唤起细胞工作的激素,一旦减少,细胞就会“偷懒”,变得极不活跃,人也就会显得无精打采的。

网友I:
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因为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雾霾主要组成,前两者为气态污染物,最后
一项颗粒物才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它们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天空瞬间变得灰蒙蒙的。颗粒物的英文缩写为PM,北京监测的是PM10,也就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污染物颗粒。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
城市有毒颗粒物来源:首先是汽车尾气。使用柴油的大型车是排放PM10的“重犯”,包括大公交、各单位的班车,以及大型运输卡车等。使用汽油的小型车虽然排放的是气态污染物,比如氮氧化物等,但碰上雾天,也很容易转化为二次颗粒污染物,加重雾霾。
其次是北方到了冬季烧煤供暖所产生的废气。
第三是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比如冶金、机电制造业的工业窑炉与锅炉,还有大量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燃烧排放的废气。
第四是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水汽凝结(或凝华)的产物。雾的存在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如果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降低到1000米以内,就将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或凝华)物的天气现象称为雾(Fog);而将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在1000-10000米的这种现象称为轻雾或霭(Mist)。形成雾时大气湿度应该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湿度不一定达到100%就可能出现饱和)。由于液态水或冰晶组成的雾散射的光与波长关系不大,因而雾看起来呈乳白色或青白色。
霾(mái),也称灰霾(烟霞) 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Haze)或灰霾(Dust-haze),香港天文台称烟霞(Haze)。
霾与雾的区别
在于发生霾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中的相对湿度是饱和的(如有大量凝结核存在时,相对湿度不一定达到100%就可能出现饱和)。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9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成的,相对湿度介于80-90%之间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和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的厚度比较厚,可达1-3公里左右。霾与雾、云不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霾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从0.001微米到1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在1-2微米左右,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由于灰尘、硫酸、硝酸等粒子组成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来呈黄色或橙灰色。

自我防护
1、雾霾天气少开窗
雾霾天气[2]不主张早晚开窗通风,最好等太阳出来再开窗通风。
2、外出戴口罩
如果外出可以戴上口罩,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颗粒进入体内。口罩以棉质口罩最好,因为一些人对无纺布过敏,而棉质口罩一般人都不过敏,而且易清洗。外出归来,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3、适量补充维生素D
冬季雾多、日照少,由于紫外线照射不足,人体内维生素D生成不足,有些人还会产生精神懒散、情绪低落等现象,必要时可补充一些维生素D。
4、饮食清淡多喝水
雾天的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饮水,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还能起到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食品。
5、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杀手”,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专家指出,之所以说雾天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危险天”,是因为起雾时气压低,空气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人们很容易感到胸闷,早晨潮湿寒冷的雾气还会造成冷刺激,很容易导致血管痉挛、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加重等。同时,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因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不宜在雾天出门,更不宜在雾天晨练,以免发生危险。

网友J:
首先:加纱窗;其次在窗台养点儿植物,花草,能吸收灰尘和有毒有害的气体,还可以保持室内湿度。

网友K:
家庭环境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犹如一叶扁舟与茫茫大海。扁舟的生存完全取决于大海波涛,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波涛来袭,不做任何努力就沉入海底,未免也说不过去。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大环境越来越糟糕的今天,作为大环境的组成部分,一个个独立家庭,我们面对雾霾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决不能束手就擒,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改善自己的小环境。

这方面,“砖家”、“叫兽”给我们的指导很多,相信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真去伪也需要一番思考。

禽流感来了,“砖家”、“叫兽”给我们指导:勤开窗户通风,尽量避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

雾霾来了,“砖家”、“叫兽”给我们指导:轻易不要开窗户,尽量避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

等等,如此这般方案很多。

要我说:吃好、穿暖、关爱家人、辛勤工作、注意个人家庭卫生,不凑热闹,不生气……就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因为人定胜天现在没有人相信了,我们基本都相信:人造孽,不可活。

网友L:
最近北京市又在通过治理家庭,酒店等产生的油烟,来减少城市PM2.5,也就是降低北京的霾,霾是什么,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清楚。

霾,也称灰霾(烟霞),是指原因不明的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气象学上称为气溶胶颗粒,跟雾一起就形成的了雾霾。

雾霾天气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大气空气气压低,空气不流动时主要因素。由于空气的不流动,使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聚集,漂浮在空气中。
2. 地面灰尘大,空气湿度低,地面的人和车流使灰尘搅动起来。
3. 汽车尾气是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近年来城市的汽车越来越多,排放的汽车尾气是雾霾的一个因素。
4. 工厂制造出的二次污染。
5. 冬季取暖排放的CO2等污染物。

如何治理雾霾也就要从产生原因上根本治理,北京要治理雾霾,应该像早期的伦敦学习,伦敦由于工业发展,形成了雾都,以前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雾都孤儿》讲的就是伦敦的雾霾天气,因为雾霾天气致使伦敦死亡千万人,正是工业的过快和不合理发展,使得伦敦痛定思痛的下定决心治理雾霾,拜托了雾都的名称。

治理雾霾的方法:

1、工业排放是否达标、

2、汽车尾气排放,多倡导绿色出行

3、建筑粉尘的控制等

这些说起来就这几点,但是治理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的汽车越来越多,不管对于摇号,限号,单双号限行都一时半或解决不了,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这些原因都是导致汽车排放尾气对雾霾的影响。

工业排放治理尤其重要,一些重污染企业应该彻底停产,不达标企业不应该放行,而国家的监管不力,使得推进起来很难,所以说治理雾霾任重而道远,北京的天空要有蓝天还需要国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

家庭防护雾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居家:关门窗净空气

  在雾霾天气条件下,家庭应关闭门窗,等到霾散日出的时再开窗换气。空气净化器的过滤网能够有效吸附有害物质,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出行:戴口罩少出门

  雾霾天气市民应尽可能少出门,取消晨练,非要出门时最好戴上医用口罩防护,避免呼吸道受刺激导致疾病发生;外出归来,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编辑提醒:时下流行的一些个性口罩、卡通口罩,厚度仅一两层,是难以过滤空气中的病毒、灰尘,所以应选择具有良好过滤功能的口罩。

  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

  雾霾天气的饮食宜选择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还能起到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些梨、橙子、百合、黑木耳、猪血等具有滋阴润肺功效的食物。

  起居:勤喝水莫熬夜

  喝水可以让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和粘液纤毛更加强壮,首先要多喝水,再就是要注意休息,不能让身体抵抗力因为熬夜、紧张等因素而下降。

  护眼:眼干涩滴“泪液”

  雾霾天气里容易导致眼睛不适,如感觉眼睛刺痛、发胀、有异物感,可到药店购买人工泪液滴入眼内,缓解不适。如果症状较严重,可使用氧氟沙星等有消炎作用的眼药水。

  疾病: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杀手”,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同时,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因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不宜在雾天出门,更不宜在雾天晨练,以免发生危险。

  雾霾天气虽然造成空气质量严重下降,但只要注意防范,注意合理的饮食安排,就可以避免病毒给人体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