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压缩程序激活码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3-10-01):
各位大神求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程序都不能压缩了

网友A:
这还真不太清! 我电脑S7 V5.4 没有这个提示

网友B:
1、用STEP7中菜单命令 “Archive”和 “Retrieve”来对STEP 7 项目进行压缩或解压缩。这样十分简便,且安全,即在公司台式机上进行STEP 7 项目的压缩,再在你的PC进行解压缩。
2、当遇到无法压缩或解压缩 STEP 7 项目的问题时,可以这样解决:

取消保存在CD 或DVD 上的压缩文件的写保护

首先复制并 打开该压缩 (STEP 7 项目) 到硬盘目录上。然后取消所有文件的“Read only”属性。

选中打开的文件并鼠标 右键点击。

在 弹出菜单中,打开“Properties”对话框并选择“General”标签。

3.禁用“Read only”属 性并点击“Accept”按钮。

4.点击“OK”保存。

对其他的所有文件重复该步 骤。

网友C:
我也有见到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