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01):
我在学习三菱plc编程,程序编程完毕,按F4转换,原来的灰色变成白色,但按模拟启动/停止,程序不能运行,出现ERR闪烁视窗,程序编辑模式之监控模式处于停止状态,程序仿真不能在写入状态,但转换后的程序还是可以写入,请问这个怎么排除?

网友A:
你看看你的PLC类型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B:
你看一下  诊断是什么错误  新人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C:
仿真并非支持所有的指令,某些功能指令可以真枪实弹的运行,但就是不能仿真,正如楼主所述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