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opc

楼主(2013-10-01):
使用wincc7.2软件,通过OPC链接维纶TK6100,使用RS232通讯方式读取HMI上的数据,该怎样使用wincc opc组态

网友A:
OPC服务器装了吗?要先把变量导入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C服务器装了吗?要先把变量导入才行的

这个需要安装什么样的OPC服务器,wincc软件自带的OPC驱动程序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