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求助的啊!

楼主(2013-10-01):
用台达AS系列的触摸屏,有没有一个元件或者什么的,这个画面打开就是on,关闭就是off,是不是弄运行宏的啊!

网友A:
台达的没有接触过,一般都是通过变量或者按钮来切换画面的

网友B:
有:开关、按钮、信号灯等

网友C:
(1)画面开启宏:SETB (1@M0)   #置位M0
(2)画面关闭宏:CLRB (1@M0)   #复位M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画面开启宏:SETB (1@M0)   #置位M...

谢谢的啊!应该就是这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