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分析和处理

楼主(2013-10-01):
我们知道,电流互感器即CT一次绕组匝数少,使用时一次绕组串联在被测线路里,二次绕组匝数多,与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等电流线圈串联使用,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等电流线圈阻抗很小,所以正常运行时CT是接近短路状态的。
CT二次电流的大小由一次电流决定,二次电流产生的磁势,是平衡一次电流的磁势的。若二次开路,其阻抗无限大,二次电流等于零,其磁势也等于零,就不能去平衡一次电流产生的磁势,那么一次电流将全部作用于激磁,使铁芯严重饱和。磁饱和使铁损增大,CT发热,CT线圈的绝缘也会因过热而被烧坏。还会在铁芯上产生剩磁,增大互感器误差。最严重的是由于磁饱和,交变磁通的正弦波变为梯形波,在磁通迅速变化的瞬间,二次线圈上将感应出很高的电压,其峰值可达几千伏,如此高的电压作用在二次线圈和二次回路上,对人身和设备都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所以CT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二次侧开路运行的。
那么我们怎样发现CT二次开路故障呢,一般可从以下现象进行检查判断:
(1)回路仪表指示异常,一般是降低或为零。用于测量表计的电流回路开路,会使三相电流表指示不一致、功率表指示降低、计量表计转速缓慢或不转。如表计指示时有时无,则可能处于半开路状态(接触不良)。
(2)CT本体有无噪声、振动不均匀、严重发热、冒烟等现象,当然这些现象在负荷小时表现并不明显。
(3) CT二次回路端子、元件线头有放电、打火现象。
(4)继保发生误动或拒动,这种情况可在误跳闸或越级跳闸时发现并处理。
(5)电度表、继电器等冒烟烧坏。而有无功功率表及电度表、远动装置的变送器、保护装置的继电器烧坏,不仅会使CT二次开路,还会使PT二次短路。

以上只是检查CT二次开路的一些基本线索,实质上在正常运行中,一次负荷不大,二次无工作,且不是测量用电流回路开路时,CT的二次开路故障是不容易发现的,需要我们实际工作中摸索和积累经验。
检查处理CT二次开路故障,要尽量减小一次负荷电流,以降低二次回路的电压。操作时注意安全,要站在绝缘垫上,戴好绝缘手套,使用绝缘良好的工具。
(1) 发现CT二次开路,要先分清是哪一组电流回路故障、开路的相别、对保护有无影响,汇报调度,解除有可能误动的保护。
(2) 尽量减小一次负荷电流。若CT严重损伤,应转移负荷,停电处理。

(3)尽快设法在就近的试验端子上用良好的短接线按图纸将CT二次短路,再检查处理开路点。
(4) 若短接时发现有火花,那么短接应该是有效的,故障点应该就在短接点以下的回路中,可进一步查找。若短接时没有火花,则可能短接无效,故障点可能在短接点以前的回路中,可逐点向前变换短接点,缩小范围检查。
(5) 在故障范围内,应检查容易发生故障的端子和元件。对检查出的故障,能自行处理的,如接线端子等外部元件松动、接触不良等,立即处理后投入所退出的保护。若开路点在CT本体的接线端子上,则应停电处理。若不能自行处理的(如继电器内部)或不能自行查明故障的,应先将CT二次短路后汇报上级。

网友A:
CT二次开路不会出任何问题,几十年无论教科书、规范、杂志、专业书籍都强调CT二次开路会有....,实际没那么严重,理论计算也不会得出那些结果。

有较真的网友可以实际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二次开路不会出任何问题,几十年无论教科书、规范、杂...

我就干过,有些化工厂不允许停电,但是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又要换,没办法就只能带电换接互感器的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二次开路不会出任何问题...

你那是在220V/380V供电线路带电更换不要紧,如在6kV及以上高压线路就很危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T二次开路不会出任何问题,几十年无论教科书、规范、杂...

李工这是不对的,我们师傅就给我讲过35KV的CT二次开路,不到2分钟就爆炸了结果连外网都掉闸了。

网友A:
我没有高压运行经历,所以我所说的是400V以下的情况。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如果接触不良的话就会发生严重发热、冒烟等现象。在我们厂10KV线路的微机保护装置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