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相序问题

楼主(2013-10-01):
今天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打电话给我说,到现场调试的时候,接了个三相异步电机,可是不管怎么换相序,始终是一个方向,后来我想了下,跟他说了原因,马上就解决了。

谁能想到是什么原因么?

就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

首先说明下:电机没有坏!

看有几个说对了!

网友A:
变频器拖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拖动的吧?

没有变频器,直接接触器出来的。

网友B:
用了相序保护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相序保护器吧

回答错误了,余总,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C:
有一相的首尾弄反了;

比如正常是U1的,搞成了U2,而U2自然搞成了U1;

楼主:
如果第十个人还没有答对的话,这帖子是不是可以加精了啊?

网友D:
这还真想不出来是咋回事?

静等楼主还原真相

网友E:
真相呢,实在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F:
电机缺相了吧,,,,,,,,,

楼主:
都不对,还有回答吗?

网友G:
猜一下,是否用了两个超越离合器(机械的),也就是说,无论电机正、反转,被输出的始终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一下,是否用了两个超越离合器(机械的),也就是说,无...

这是一个故障!

网友H:
    电工书上说的,一般三相异步电机,如没有接任何别的控制设备, 只需更换相线就能切换电机转向.

   如电机没有缺相运行,只要更换三相电源任两相就能切换方向!

网友I:
电机缺相运行

楼主:
还有人想得到吗?

网友J:
是否同时倒了2相线呢。

网友K:
这个问题超级简单:线路错误!

说白了,就是电机线号标注是1#电机,但是接的柜子内部其他电机的线路!

这样不管你怎么改,实际是调换了其他电机线路,这个电机线路根本没有动,你说电机还能咋转呀?

都是那些接线人员搞错,然后工程师也不检查,就是这个精彩一幕......

网友L:
是在电机接线盒内换的相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在电机接线盒内换的相序吗?

是的

网友M:
有两相是同相位。。。。

网友N:
楼主是不是该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O:
关键要确认是否是在电机接线盒处换的相序,如真是在柜子里倒换可能是线路问题!

网友P:
楼主的描述不准确,故意忽略了重要线索,误导我们向错误的方向思考,我们永远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一台星角启动的电机,6根线中如果只动2根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控制柜的电源调相。

网友Q(2013-11-08):
正常之下的星角启动电机,随便调换6条线之中的两条,有一种情况是启动时候是一样的什么变化都没有,但是到了运行的时候就听出问题了。

这个情况是现场的人没有深刻理解电机换向的原理。可能听说过有这样的现象,就认为是电机的问题。他们的理论支持不住他们的工作。放弃了使用理论,而选择了使用经验。

网友R:
唉.这个问题本身没错,我在若干年前遇到过,只有小工率电机才能有.大的不行.情况是这样:电机是好的.一会正转一回反转.做为电工你一定相心这中情况决对不回发生.除非有病.先检查电机坏没坏.没坏检查线路和控制,可一肯定是接助器故障.或着有线没接好,这中故障多发生与全自动包装线小电机比叫多的地方.

网友Q:
非常非常感谢楼上的分享,辛苦了。

此贴关注中

网友S:
楼主快给出真相吧。。。

网友T:
楼主快给出真相吧。。

网友U:
这种问题有什么值的探讨的呀

网友V:
楼主没啥意义哦,误导我们。

网友W:
3种正转吗,碰巧接反了

网友X(2013-12-21):
楼主没啥意义哦,误导我们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楼主没啥意义哦,误导我们

 是有点。

网友P(2014-02-09):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给出一个答案来。

网友Z:
电机缺相吧?这个问题怎么不了了之了?

网友AA:
呵呵,楼主过年还没回来?什么情况。

网友Q:
我记得你,楼主,你要公布答案喔。

网友AB:
不是说了是线路错吗,调错机了呗,1#机坏,调了其他机子去了。。。虽然我猜是电柜的出线错了,但是3条错还是比较少见的,又不是2相。。。

网友AC(2014-04-02):
你的贴子就这样沉了?接触器坏了,接触器缺相!是这样吗?

网友AD:
想知道答案,楼主公布下吧

网友AE(2015-09-25):
呵呵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线路没电!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描述不准确,故意忽略了重要线索,误导我们向错误的...

网友AG: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一个小油泵,三相线中,我把U和V交换,转向居然不变,为什么呢,我还是没有想明白。

网友AH(2016-08-29):
不能吧!质量管理那里去了!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超级简单:线路错误!说白了,就是电机线号标注是...

网友:
应该是电机缺相而且另外一相接成了N线

网友AI(2016-11-11):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超级简单:线路错误!说白了,就是电机线号标注是...

 如果接线错误,送电的时候,连动都不会动啊

网友AF:
这不是电气问题,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