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站和主站通讯不上

楼主(2013-10-01):
主站PLC是昆腾140CPU47160系列,老式双机冗余的那种,下挂6个子站,分别是#2、#3、#4、#5、#6、#7。   通讯电缆是从#2到#7到#4到#6到#3到#5这样接的,系统运行了8年多了,一次电缆沟着火,把#6到#3的通讯电缆烧断了,然后把通讯电缆接好后,#3和#5站和主站通讯不上。#3和#5就地机架上的CRA通讯模块上只有一个ready灯是亮的其它灯都不亮。主站CRP模块上A\B通道都报故障。

注:#6到#3之间的距离有240米;烧断的通讯电缆是直接接的,芯对芯,屏蔽层对屏蔽层,没用专业接头。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急急急。。。。。

网友A:
电缆烧断了是不是把3#的DP口给烧坏了

楼主:
我把CRA通讯模块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3-11-02):
地址设置了吗?通讯模块背面有地址拨码。

网友:
另,兄弟,要是问题解决了,请留个爪,让我等也长长见识。

网友B:
做个记号,最近正在学施耐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