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断路器真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楼主(2013-10-01):
        真空断路器就是利用消除电弧赖以持续的物理因素,使电弧不能形成或不能持续。在真空断路器中配用的真空管保持一定的真空度——使开关的动、静触头在开断负荷电流时,因没有或存在非常少的可电离介质而使电弧不能产生或持续,达到熄弧的目的。而目前国内生产的真空断路器不象现使用较多的sF6断路器本身配有介质压力闭锁等保护,没有定性、定量监测真空度特性的装置,所以断路器配用的真空管真空度降低在实际运行中不可能被发现,故障为隐性故障,其危险程度远远大于显性故障。通过对我厂使用的真空断路器故障性质规类分析,同时与黑龙江省内的几家电厂的工程技术人进行技术交流后总结出了引起真空断路器真空下降及真空管漏气的几种原因如下:
  1、触头行程的影响
  目前国内生产的各种型号的10kv真空断路器灭弧室,其触头超行程按规程规定在4mm左右,开距11mm左右。真空断路器在安装或检修时,应严格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中触头行程要求准确测量,调整拉杆,防止行程超越,且真空断路器在每年大检修中,都应仔细复查断路器的行程、超行程及触头的开距。在实际运行中不乏因断路器超行程调整不当,造成断路器合闸过程中机械冲击引起灭弧室破裂、导电杆变形的事故。
  2、弹跳的影响
  真空断路器的触头多为平面对接式结构,在分合闸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弹现象。不论分闸反弹还是合闸反弹都会给运行带来危害:波纹管经受强迫振动可能产生裂纹,使灭弧室漏气;分合闸时断路器触头运动速度较高,动作终结时冲击力较大,引发弹跳,可能产生触头和导电杆的变形,甚至产生裂纹;切合电容器组的真空真空断路器如果发生合闸弹跳,还会导致电容器的损坏。因此目前部分真空断路器厂家已注意到真空断路器弹跳造成的危害,推出了所谓的“无弹跳”真空断路器,通过机械缓冲等手段,大大减少了断路器在分合闸时产生的机械冲击。
  3、分合闸速度的影响
  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对真空断路器的灭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决定着真空断路器的使用寿命。所以断路器在投运前均应测量分合闸速度,可以及时发现产品质量和调试上的一些问题。一方面防止分合闸速度过大,断路器触头动作终了时机械撞激烈,使灭弧室产生更为严重震动。
  4、缓冲器的影响
  应仔细检查缓冲器行程,不应有变形损伤现象或压缩超量,须留缓冲裕度。部分充油缓冲器应定时检查缓冲器油位情况,及时补油。
  5,操作机构容量的影响
  真空断路器现常见的操作机构主要有CDlO型、CDl7型、VSl型以及在上述型号的基础上,为适应不同的安装空间而改造的操作机构,近几年国内部分断路器又配用了“永磁式操作机构”。配置不同型式的操作机构,在安装或改造时,均应着重注意操作传动杆的动作距离,如果容量偏大,将对灭弧室产生严重撞击,造成真空灭弧室波纹管损坏,直接影响真空断路器的使用寿命,使断路器真空度降低速度加快。

网友A:
真空断路器适用于频繁操作及故障较多的场所,一般寿命较长,无火灾危险。

网友B:
不错。了解一下挺好,增加一下自己 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