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01):
有一台50kva变压器,在1km处有一台18kw电机,需要多少平方的铝导线

网友A:
保守估计 在16-25mm²之间

网友B:
25mm²,不要搞破皮了

网友C:
建议16平方铝

网友D:
25的吧,稍微留一点余量

网友E:
  18kw电机建议16平方铜线以上 ,有点余量的好!

网友:
电机配线国标线10平方毫米就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VV 软铜线, 10mm2 足够,  铝芯电缆 16~25mm2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