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说负载分类,求证。

楼主(2013-10-01):
负载分类

如果选用变频器,负载的分类应根据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关系来划分,亦即根据负载的调速特性来划分,分为风机类负载(亦称二次方负载,即负载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恒转矩负载和恒功率负载。

选用变频器驱动负载,不能将负载说成“重载”和“轻载”。

离心风机、离心泵是典型的风机类型,如果选用变频器,应选用风机类变频器,如施耐德的变频器ATV21,ATV61。

如果选用恒转矩类变频器,就会造成浪费。

搅拌机,研磨机,传送带,起重机械等属于恒转矩负载,这些负载应选用恒转矩类变频器。如施耐德的ATV71.

如果选用风机类变频器,则容易烧坏,后者根本不能满足技术要求而不能使用。

绕线机、卷板机等卷绕设备是典型的恒功率负载,应选用可调节磁通的变频器,以通过调节磁通来实现恒功率调速,如施耐德的ATV71。

如果选用软启动器,负载的分类应根据负载的启动的难易程度来划分,负载分为标准负载和重型负载。

注意,“空载起动”这一说法,是指在起动过程中不带负载,起动完成后带负载运行。比如,属于标准负载的离心水泵,进水管如果安装有调节阀,起动前将此阀关闭,起动完毕后将此阀缓缓打开至全开,这个过程就是“空载起动”(这会导致软接因承受巨大的大气压力而受损,因此水泵进口阀在水泵开启前有一定的开度)。

再比如属于恒转矩负载的搅拌机,起动前,机器内没有物料;起动完毕后,再向机器内缓慢添加物料。

网友A:
这是什么的分类啊   标题不明哦   如果不是看所在版块 真不敢想象这是对于变频器相关所做的分类

网友B:
离心风机类负载,为平方转矩型负载,随着转速的提高,转矩成平方关系增加,轴功率成三次方关系增加。

输送皮带类负载,为恒转矩类负载,随着转速的提高,转矩基本保持不变。

金属切削机床,恒功率类负载,高转速时,吃刀量小,转矩也小,低转速时,吃刀量大,转矩也大,功率保持不变。

网友C:
1、负载的机械特性可以分类;

2、变频器是交流电机调速电源,作为电源它没有机械特性,不需要分类,没有类别的问题;

3、但是,变频器对交流电机调速时,电机的调速运行,是有机械特性的;

4、不管交流电机调速,还是直流电机调速,都属于恒转矩调速,也就是说,速度变化时,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着速度正比增大!

网友C:
5、不管交流电机调速,还是直流电机调速,都属于恒转矩调速,与电机的负载没有关系!即就是空载调速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转速正比增大!

网友C:
6、不管交流电机弱磁调速,还是直流电机弱磁调速,都属于恒功率调速,额定转矩随转速增大反比减小,额定功率不变!

网友C:
7、不管交流电机弱磁调速,还是直流电机弱磁调速,都属于恒功率调速,与电机的负载没有关系,即就是空载调速,额定功率不变,额定转矩随转速增大反比减小!

网友C:
8、不管交流电机调速还是直流电机调速,不管交流电机弱磁调速还是直流电机弱磁调速,负载转矩不能大于额定转矩,负载功率不能大于额定功率,否则会过载烧电机或调速电源!

网友C:
9、举例说,离心风机、水泵,调速启动时,属于空载或轻载启动,因为只有达到额定转速时,负载转矩才等于额定转矩,负载功率才达到额定功率,只要转速小于额定转速,负载转矩、负载功率都小于额定转矩、额定功率;

网友C:
10、举例说,离心风机、水泵,如果调速进入弱磁调速,负载功率、负载转矩会因转速升高而成3次方或2次方增大,会严重超过额定转矩、额定功率,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C:
11、举个例子:

1)问:一台30KW的电机,在变频调速任意速度时的额定功率、额定转矩是多少?

2)回答是,任意速度时的额定转矩不变,等于额定速度运行时的额定转矩;

3)回答是,任意速度时的额定功率是随速度正比减小的,例如5HZ时的额定功率只有3KW!就是说,此速度负载实际功率是4KW时,就已经严重过载!

网友D:
老年痴呆了吧,额定转矩还能随转速而变化!什么叫做“额定”都不懂了吗?都说是“额定转矩”,那么电机一旦造好后这个“额定转矩”就是定值,回答个毛啊简直是误人子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不管交流电机弱磁调速,还是直流电机弱磁调速,都属于...

   刘老师说的确实不严谨,比如:额定速度,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转矩。。。。等等。。凡是带“额定”二字的,都是电机标牌上用钢印打上的。。。。实际“额定”------在大部分场合表示“最大”------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最大。--------比如汽车额定载荷5吨,不是说你拉5.00001吨汽车就崩溃了。。------但一般人,可以把它看做是“最大”。。只要不超标即可。。

    比如超市保质期 2013年10月10日,难道2013年10月11日零点2分就一定比2013年10月10日11点58分的质量差很多??

所以说:“额定”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最大”。

     刘老师的意思应该是“实际输出转矩”,“实际输出功率”,“实际输出电流”等的意思。

      “实际输出”是可变的,比如载荷5吨的卡车,我拉1吨,1,235吨,3.4吨等任何0-5吨之间都是可以的。

   “额定”----如果用来记忆的话,就是打在标签上,用·钢印打的,钢印打的自然不会变。。

   刘老师可能说的是以下这个意思:  比如我现在有一组功率相同的电机。。

如图,四个电机,“额定功率”相同。但是‘额定输出力矩“是不同的。是”渐变“的--这里的渐变打引号。刘老师应该说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E:
但为什么打在标签上的,实际意义的最大,为什么不说成“最大”。。??

        因为就怕有些吹毛求疵的人问,30KW是最大么?我要输出30.00001KW都不行么?

呵呵。。所以用“额定”。

  而现在有些伺服电机,表明转速最大4000转/分,那可就是真的转4000转/分,你想转4000.0001转/分,都是不行的。。

而伺服电机表明的转矩,比如10Nm,那可也就是真的最大,你超一点(例如10.0001Nm)它就停车报警。

网友E:
不过·“五代重迁”你要注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年痴呆了吧,额定转矩还能随转速而变化!什么叫做“额定”都不懂了吗?都说是“额定转矩”,那么电机一旦造好后这个“额定转矩”就是定值,回答个毛啊简直是误人子弟........

1、额定转矩,不是电机实际转矩,电机实际转矩大时,电机可能烧毁;

2、所以电机出厂时,必须告诉用户,他的这个电机额定功率是多少,额定转矩是多少,额定转速是多少?

3、这些额定参数,就是用户使用电机的依据,用户不能让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实际运行转矩、实际转速超过这个数字,否则就不安全!

网友C:
4、现在是电机调速,电机不工作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用户还能依据铭牌上的额定参数吗?

5、如果不能,那么调速下的电机,额定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6、我的发言就是回答上述问题的;

网友C:
7、为了不造成错觉,还举例说,额定频率50HZ下、额定功率30KW的电机,如果频率5HZ时,你只能当做3KW电机用,如果实际功率超过4KW,电机就会烧!

网友C:
8、我不管电机的实际功率、转矩是多少,我只回答调速下的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矩是多少:

1)不管交流电机调速,还是直流电机调速,都属于恒转矩调速,也就是说,速度变化时,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着速度正比增大!

2)不管交流电机弱磁调速,还是直流电机弱磁调速,都属于恒功率调速,额定转矩随转速增大反比减小,额定功率不变!

3)我完满的回答了4、5两个问题,告诉大家调速情况下的电机的额定参数,与额定转速下的名牌上的额定参数的关系,用户就可以随时根据电机速度知道这个速度下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多少,额定转矩是多少!!!

网友C:
9、我在叙述时,知道大家可能混淆下列概念:

1)额定转速下电机名牌额定参数;

2)调速下的电机额定参数;

3)电机实际运行参数;

10、所以我边说边举例,但是还是有人没有分清这些概念,还是有人不知道或者不理解调速下的电机额定参数随之变化的理论!

11、在教学中,这就叫重点、难点,……

网友C:
12、骂我“老年痴呆了”,实际是自己“青年痴呆了”,不仅“青年痴呆”,还没一点儿德行,不知父母怎么养了这么个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骂我“老年痴呆了”,实际是自己“青年痴呆了”,不...

 不用理他了。。刘老师。。祝您·国庆节快乐。。下次再过去给您稍好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在5HZ以下时,经常出现扭矩不足现象,……

1、“时空——王者之师”说的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2、我说的是调速电机在调速时,能安全运行的额定参数问题,是个普遍理论问题;

3、30KW电机,变频器在5HZ运行时,这个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与名牌额定转矩一样;

这个电机的额定功率不再是30KW的电机了,而是3KW的电机,如果你还想运行功率是30KW,那就要烧电机了!

4、时空是说,他看到的电机,在5HZ时,转矩不足,那就是变频器质量的问题;

5、也有这样的情况,5HZ时电机确实是额定转矩了,但是用户要它出更大的力,还要它出30KW的功率,那就是用户的使用不当的问题了!

6、举例说,一个50HZ30KW的电机调速到5HZ时,它的额定功率变成3KW的电机,额定转矩不变;

7、举例说,一个50HZ3KW的电机,用机械传动调速,速度减小到1/10时,拖动负载的额定转矩扩大10倍;

8、就是说起重机用3KW电机,用机械传动调速将速度减小到1/10时的额定转矩,等于起重机用50HZ30KW电机在5HZ时的额定转矩;

9、或者说“起重机用3KW电机,采用机械传动调速,将速度减小到额定转速的1/10时可以吊起的重物,如果起重机用电机变频调速,必须用50HZ30KW的电机在速度减小到5HZ时,才可以吊起!!!”

10、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把变频调速用于起重机、吊车等设备,是犯了一个无知的荒唐的错误!

11、因为起重设备,最重要的是要在低速时获得很大的转矩,要吊起非常重的重物,可是采用电机变频调速,低速的额定转矩不变!

12、因为起重设备,最重要的是要在低速时获得很大的转矩,要吊起非常重的重物,当它采用机械传动调速时,低速可以获得几十倍的额定转矩提升!

13、因为机械传动调速是恒功率调速,就是说机械调速时,速度减小多少倍,额定转矩就增大多少倍,而额定功率不变!

网友C:
14、就是说,电机调速,与机械调速,调速的机械特性不一样:

1)电机调速,是恒转矩调速;

2)机械调速,是恒功率调速;

3)恒转矩调速,速度调低时,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与速度正比减小!

4)恒功率调速,速度调低时,额定转矩成倍增大,额定功率不变!

网友C:
15、所以不要随意将机械传动调速方式改成电机变频调速方式,它们的调速机械特性不一样,各有优缺点;

16、电机调速,适用要求调速速度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17、机械传动调速,适用低速力矩要求成倍增大的场合!!!

网友C:
18、起重机,关键是要“起重”,力量要大,只有机械调速,低速可获得几十倍的甚至更高的力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8、起重机,关键是要“起重”,力量要大,只有机械调速...

 支持刘工。

网友H:
介绍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I:
说的不错,真心学习了!

网友J:
刘老师貌似有笔误。一样额定速度的30kw和3kw电机,貌似30kw的转矩正好是3kw的10倍,无论调速与否。如果本来用3kw加10:1减速箱能提起重物的设备,现在改用30kw,就可以不加减速箱。但是,重物上升速度提高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