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限制电容器涌流?

楼主(2013-10-01):
   电容器投入电网或电容器发生外部短路时,所产生的幅值很大的高频暂态电流,称为涌流。有关电容器的标准规定,这个高频暂态涌流的第一个波的峰值允许达到100倍额定电流,与之相应的电容器上的电压可达到2√2倍额定电压。限制电容器合闸涌流的主要措施是串联电抗器,即在每相电容器组的断路器侧或中性点串接电抗器。通常,串联电抗器的感抗越大,合闸涌流越小。一般串接6%的标准电抗器。

   串接电抗器后,合闸涌流倍数为

    K=1+√Xb/Xl=1+√100/6=5.1

式中  K为合闸涌流倍数

     Xb为电容器组的容抗,欧;

     Xl为串联电抗器的感抗,欧。

    由此可见,串联6%标准电抗器,可将合闸涌流限制在5倍左右。

   在操作中为了减少高压电容器组的合闸涌流,应尽量避免在一组电容器运行的情况下,将另一组电容器投入。如果两组电容器分别接在两段母线上,则可采取解列两段母线的办法,使另一组投入运行。

网友A:
基础的东东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的东东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