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线路图,有懂的麻烦上个梯形图

楼主(2013-10-01):
本人菜鸟,刚学三菱的plc编程很短时间,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线路图,有懂的麻烦上个梯形图,先谢谢各位了。

线路要求:一个马达要求点动启动后正转1分钟,然后停止10秒,再启动反转1分钟,然后停止10秒为一个周期,然后要自动重复这个周期动作。

外边元件:输入:一个启动一个停止(都是常开点),输出:一个正转点一个反转点

网友A:
这是最最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了  只是希望楼主能够自己动动手  而不是假手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最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了  只是希望楼主能够自己动...

其实我自己画了一个了,但想看看其他的,比较一下人家的优点和要注意的事项,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把自己的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有问题集体探讨撒。

楼主:
请大家看看,总觉得有欠妥的,停止按钮放在那里好呢。。。

网友C:
看你想怎么个停止法 要是急停也就是不管运行到什么阶段都马上停止 那复位所有的Y和计时器就可以了 如果要暂停 或者其他方式的停止 就需要考虑了 到底你是想怎么个停法?

网友:
soeasy,用SFC来一把,图一是main,图二是流程。

网友D:
自己编程 实验

实践最重要

网友E(2013-11-18):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看看,总觉得有欠妥的,停止按钮放在那里好呢。。。

呃  用的到那么的难哦  简单点 也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的

网友:
20起动,21停止。全停,这是用最原始的编程方法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