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和1的问题

楼主(2013-10-01):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 想请教下在PLC中,LD指令和LOADNOT指令的0和1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无非也就是 高低电平或者 有无输出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也就是 高低电平或者 有无输出的区别

如果有输出,对应的动作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无非也就是 高低电平或...

 根据你前面的执行条件所决定

网友B:
对于 PLC 来说,0就是无信号,断开状态,1 就是相反有信号

网友C:
前者是0无输出,1有输出,

后者是0有输出,1无输出

网友D:
对PLC来讲,0与1对位变量来讲,表示二种逻辑状态:0表示位变量断开,输出为逻辑0(输出0V电位)。1表示位变量闭合,输出为逻辑1(对正逻辑输出高电位,如输出+24V,对负逻辑输出低电位,如输出-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  PLC  来说,0就是无信号,断开状态,1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PLC来讲,0与1对位变量来讲,表示二种逻辑状态:0...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者是0无输出,1有输出,后者是0有输出,1无输出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