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油烟机好?

楼主(2013-10-02):
家里油烟机坏,想趁着国庆,各大品牌设备打拆,但看到的品牌多了就不知道哪个好了? 可是看厂商做的广告挑选不好!老板的能吸木板,方太的能自动调速,还有能吸桶的……… 如何挑选呀?

网友A:
根据厨房面积布局来选择,我选择老板的,好多年就换了次照明灯,其他没变

网友B:
吸什么不重要,只要适用。方太吧。要那种安装在人对面墙的,不撞头,还还清洗。不要好看的,只要实用的,没人去你家参观厨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吸什么不重要,只要适用。方太吧。要那种安装在人对面墙的...

网友D:
还是欧式的好,侧装的虽然不撞头、好看,但是不如欧式的洗的干净,我就是用的侧装的,不好

楼主:
  是斜着安装的那款吧? 是一般垂直安装的吸油效果好还是斜的呀 ?

网友E:
  油烟机都差不多了,只是品牌问题 ! 还有就是电机功率大小问题

网友F:
量“衣”而行,功能适用

网友G:
要想吸得干净,就买中式的,那种一个大盖帽,样子不好看,但效果好,你看看饭馆那个不是安的这种。

欧式的就算了,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根本就洗不了多少油烟,除非你的饮食习惯非常清淡。

斜式的,抽油烟能力介于中式和欧式的之间,没有盖帽,不碰头,外观也不算太差,最适合家用了。想吸得干净点就在安装时靠下些(比标准安装),效果好。但斜式最大的问题是,由于靠得太下,会把一部分燃气温度给吸走,造成火力损失,还有就是风机温度偏高,影响使用寿命。但我估计只要电机质量可靠,寿命不是问题。

这个就看你的实际需求了。注意,厨房天上一定不要忘了单独再装一个抽风机,直接排到室外。

网友H:
自己牌的最好,电机好,工业当民用,售后好,坏了自己动手,设计好个性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斜着安装的那款吧? 是一般垂直安装的吸油效果好还...

 你家又不是饭店的厨房,有多大油烟呢。随便什么油烟机都可用。在淘宝看广州樱花的挺好(便宜啊)。

网友I:
我觉得,要一种中间没有气孔的,一块大平板,气道在烟机的边缘上四面环吸。像一个回字形。如果一个大口的那种,中央的风压被抽得很低,气流很大,但是边缘的很弱。油烟会跑掉。但是回字形的就不同。中央的没有气孔,流量全部留到边缘上才形成。不怕风吹,有风吹的话,背风的一边也能把烟抽得干净。

我现在用的这款可惜噪音太大了。万和的。

网友I:
能吸脸盘啊,铁板啊,的,这些没用的。只能说明他真空度高。但是真空度高的风机效率是低的。风量也会比真空度低的少。而现实上只需要风量大的。而不是真空度大的。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吸尘机的,能吸住5个保龄球。引用牛顿的“话”,你能给我一个大吸盘,我可以把地球吸住。不要混淆真空度高和风量大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