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devicenet communication

楼主(2013-10-02):
各位:

使用OMRON devicenet CJ1W-DRM21
在使用 cx-integrator软件配置好 主站,从站的相关参数,连接上PLC ,但是下载上载的按钮时灰色的,无法实现上下载功能。

请问这么操作,是否需要配置路由表,如果需要配置,该怎么配置?是否有相关的手册。

PLC 配置: 电源                    PA202
                        CPU                  CJ2M CPU12
                     devicenet 模块:CJ1W DRM21

网友A:
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B:
你看看PLC是不是设置编程模式了,否则是不能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