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1期 西门子S7-200入门到精通必须掌握的几个程序

楼主(2013-10-02):
软件版擂台赛第21期  西门子S7-200入门到精通必须掌握的几个程序

   很多工控朋友开始进入工控行业时,会遇到自动化编程的问题,高手自然也要走过这条路。那么在自动化的道路上,西门子又是进入中国最早的PLC之一。学习和掌握西门子200PLC的编程是初学者的重要实践内容。

    为此,本期期待西门子PLC高手以博爱之心,一起探讨初学者的实践程序,让他们在自动化的道路上快速成长,为他们的学习起到承前启后的铺垫。

      本期也特别期待版主们给予配合!将你们使用过最熟悉的(PLC-200)程序上传,奉献你们的热情。

   本次评选规则依然简单。将你的程序上传。截图加程序附件。让大家一起讨论。获得最高支持的程序将获得一等奖。其它程序由版主们在群投票进行二等级评选,鼓励奖由组织者统计评出:鼓励奖为50积分。

获奖评选条件:有程序截图,具备可操作性。有注释或文字说明。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10月15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0月16日前。

网友A:
1.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控制程序(起保停)

2.具有点动功能的电动机启动、停止控制程序

3.瞬时接通--延时断开控制

4.互锁控制

5.连锁控制

6.电动机的正反转电路

7.闪烁电路

8.高精度时钟程序

9.脉冲宽度可控制电路

10.节日彩灯控制程序

为浏览程序方便,把10个程序都写在一个程序里了。

软件版擂台赛第21期 从入门到精通程序

网友B:
自保持

互锁

网友C:
值此国庆之际   支持一下软件擂台活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占楼,绝对支持

网友E:
程序多呀,慢慢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值此国庆之际   支持一下软件擂台活动

网友G:
高精度时钟程序 是不是该在SM0.5后面加个上升沿?

网友H:
这是我最近刚做的一个200之间联网的分站程序。控制对象为一个类似卷闸门一样的设备,输出提升(Q0.4)、下放(Q0.4)信号控制互锁的两个交流接触器,使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提升、下放控制对象。Q0.0、Q0.1、Q0.2、Q0.3分别输出报警、提升到位、运行、下放到位;Q1.0、Q1.1分别是红绿灯指示。

网络1、2、3、4完成功能:1.上电初始化设备,使其下放到位(参见网络10),设备上电如果没有下放到位,5s后就会自动执行下放动作(置位M20.0,开始延时5s,延时时间5s到后复位M20.0,同时下放条件满足的话,设备开始下放);2.为设备提升、下放做一个时间限制。正常情况下提升、下放到位,设备有到位传感器,检测到位传感器信号达到自动停止设备运行的目的。时间限制作为到位停止运行的后备保护,在到位传感器损坏的情况下,可以适时停止设备运行。(注意MW0、VW100之间的转换,限制时间必须通过外部设备现场设置,通过西门子TD400C文本的设置时间,就必须使用V存储器,但是这个数据设置后必须永久保存,所以要将VW100传送到MW0中保存,并且每次上电后第一时间将MW0中永久保存的时间值导入VW100中以便于在逻辑中起作用)

网络5、6提供了一个以4s为周期的振荡电路(逻辑位M25.0高电平 2s,低电平 2s),为红

绿灯交替闪现提供条件(参见网络7)

以上网络7目的是将本机一些设备状态量通讯传送给主机(200之间PPI通讯,采用编程软件中的通讯向导完成)显示,因为主机PLC上连接有HMI设备。

以上网络7部分是红绿灯显示逻辑(注意什么情况下红灯亮、什么情况下绿灯亮、什么情况下红绿灯闪现)

开关到位直接采集的到位传感器(I1.1、I1.2)信号输出到(Q0.1、Q0.3)显示。

以上网络8、9、10完成控制设备的上提、下放逻辑。逻辑条件有上位主站PLC通讯传递来的信号,也有本机站点的现场信号。特别注意输出条件有一个相序判断问题。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相序变化就会导致旋转方向变化,为了避免相序变化引起的本来在高位应该下放,但是电机反转却将设备再次提升,导致损坏设备的事故发生,采用了一款相序检测器来

对三相电源相序做了一个判断(I1.5),若果相序有变化,逻辑上将输出反向,这样无论相序怎么变化都不会导致提升、下放产生错误。

网络11-16是真实的提升下放输出,因为牵扯到正反转2个交流接触器的切换,所以逻辑上加了一个0.2s的延时。

以上网络17-18是运行停止逻辑,检测到到位信号或者设置的运行时间到或者判断有错误(包括交流接触器没有吸合、3s时间还没有离开原来位置)均会停止输出,电机停转。

网络19-20,检测到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信号负跳变以及运行过程中(无论上提还是下放)交流接触器没有吸合、3s时间还没有离开原来位置以上情况均会输出报警信号(Q0.0)并且停止电机运行。

以上虽然是面向工艺能完成一定任务的一段程序,但是仔细分析里面牵扯到:

  1. 数据永久保存机制

  2. 闪烁电路(任意控制输出时间)

  3. 最基本的置位、复位与Q输出自保持

  4. 互锁电路

  5. 延时输出

所以说理解应用好最基本逻辑电路模块(可以参见1楼)是编写程序的前提要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高精度时钟程序 是不是该在SM0.5后面加个上升沿?

 C51计数只检测沿信号,所以SM0.5后面加不加上升沿都一样。

网友J:
这帖子真可谓难而可贵,不错不错

网友K:
4互锁的那个程序有问题吧
   在q0.0启动的状态下,q0,1就启动不了了
得把第一条的    I0.0改成0.2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自保持   互锁                ...

互锁错误

网友L:
楼一的是基本 支持呀 好像有好多好多程序

网友C:
希望有更多的人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网友M:
严重支持  顶起   待会也上传几个

网友N:
高手,来点伺服和通信的标准程序啊。

网友O:
这个活动不错啊,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P:
小车控制顺序梯形图,

网友P:
请多多支持,第一次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