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道电路知识问答题,谁能解出正确答案

楼主(2013-10-02):
       出几道电路知识问答题,看谁能解出正确答案

   十一放假期间,闲着没事,编了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积极参与。这几道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它涉及电工基本理论知识,并要有数学知识的巧妙配合,才可得出正确答案。这对提高与巩固我们的电工理论知识及提高数学运算能力是有益处的。

  第一题:见下图:电源电压为380V,用阻容串联的方式降压输出,以电容二端作输出,其电容容值C1=1μF,与之并联的负载电阻R2=1KΩ,求应串多大电阻( R1=?)确保输出电压Uo=220V? 如将负载电阻R2去掉,即空载下C1的输出电压=?C1的电流=?如负载短路,其短路电流=?此时C1的电流=?

  第二题:见下图已知:电源电压 Uo=50V  R1=300Ω R2=50Ω  C1的容抗Zc=400Ω 问:电感的感抗 ZL = ? 时,其A、B二点的电压最大,此时 UAB= ?,请用图解与计算说明之。

  第三题:380V三相四线制电源,A相为纯感性负载,其感抗=1KΩ,B相为纯容性负载,其容抗=1KΩ,问:C相选为何种负载、其阻抗等于多少时,可使零线电流=0。请用图解与计算证明之。

   上面3题,望大家积极参与,共同分析与计算。本人会在适当时候贴出答案,与大家共享。

网友A:
  都忘记了, 好像电工高级里都有的,学了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回1楼:上述3题是本人近日编制的,电工高级里有无此类电工习题不晓得,如有请贴出来,大家一起进行计算与分析好吗?愿这里成为学习与提高电工理论知识与解决电路实际问题能力的的平台。

楼主:
顶一下。盼有人能回答,能回答一道题也行!

楼主:
已过4天了,难道真没有人能回答这3道电工题吗?盼望!!!

楼主:
   已过7天了,还没有人回答,遗憾!今日我对第三题求解:

第三题:380V三相四线制电源,A相为纯感性负载,其感抗=1KΩ,B相为纯容性负载,其容抗=1KΩ,问:C相选为何种负载、其阻抗等于多少时,可使零线电流=0。请用图解与计算证明之。

 解:请见下图

  1、A相为纯感性负载,其感抗=1KΩ,故可知A相电流IA = 220÷1000 = 0.22 A   IA相位滞后UA 相位90度,又知 UB 滞后 UA 120度,故知:IA 引前UB 相位30度

  2、B相为纯容性负载,其容抗=1KΩ,故可知B相电流IB = 220÷1000 = 0.22 A  IB 相位引前UB 相位90度

  3、由上述1、2可知:IA引前UB 相位30度,又IB相位引前UB 相位90度,故:

IA与IB夹角=90-30=60度。

  如以IA 与 IB为邻边作平行四边形,其对角线IAB 即为IA 与 IB 的矢量和,又知IA = IB=0.22A,故此平行四边形为菱形,菱形的对角线又为角平分线,即IAB为IA与IB角平分线,故可知:IAB相位滞后UA相位60度,与UC 反相位。内角=60度的菱形的角分线长=√3·边长,故:IAB = 0.22×√3=0.38 A

4、如Uc相的负载能产生与Uc同相位的电流Ic,且Ic=0.38A,则:Ic与IAB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其和电流=0。

 而Ic与IAB的和电流即为三相电的零线电流值。

     显然Uc相的负载应为电阻元件,其阻值 R = 220÷0.38 = 579 Ω

  通过上面题解大家会发现此题并不难,只是灵活运用电工基础理论与数学知识而已。望大家能参与第一与第二题求解。

网友B:
难是不难 就是懒的解  只要牢记电流与电压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第二题题解:

第二题:见下图已知:电源电压 Uo=50V  R1=300Ω R2=50Ω  C1的容抗Zc=400Ω 问:电感的感抗 ZL = ? 时,其A、B二点的电压最大,此时 UAB= ?,请用图解与计算说明之。

  解:本电路为R1、C串流支路与R2、L串联支路的并联电路,R1、C串流支路的电流IB引前电源电压Uo β角,而R2与L串流支路的电流IA滞后电源电压Uo γ角。其UR2、UL与Uo组成的的电压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其UL与UR2为二个直角边,Uo为斜边,UR2与Uo夹角为γ。其UR1、UC与Uo组成的的电压三角形也为直角三角形,其UC与UR1为二个直角边,Uo为斜边,UR1与Uo夹角为β。见下图:

   如以Uo为直径画圆,则会发现UR2、UL与Uo组成的的电压三角形的顶点A与UR1、UC与Uo组成的的电压三角形的顶点B均落在此圆的上下二个半圆上,AB连线长即为UAB的电压值,而AB连线为该圆的弦长。我们知道:圆的最长弦线就是过圆心的直径,我们可由A点画一条过圆心的直线交圆于B点,再连接CB与BD,则ABCD将组成四边形,由于同圆直径相等:即AB=CD ,故最大UAB值 = UCD = 50V。

四边形ABCD的对角线相等(AB=CD),由∠A=∠B=90度,故四边形ABCD为矩形。故又可知: CA=BD,AD=CB    即:UR2=Uc   UR1=UL

  求电感感抗Z L:据矩形的对边相等:CA=BD,AD=CB   即:UR2=Uc   UR1=UL

    答:当电感感抗 ZL=37.5Ω时,其AB二点间的电压值最大,其UAB值=50 V

  现已作完二道题,还有一题一周后给出题解,望大家参与解题!

网友C:
楼主,答的还行,个微信号交流下,理论学习平台好啊。我的微信 号DN888888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答的还行,个微信号交流下,理论学习平台好啊。我的...

QQ 424533316

网友D:
第一题如果电源频率是50HZ,R1=0.7127K,其上电压降为164.352V,电流为230.601mA。

网友D:
也出个题目凑凑热闹,呵呵

楼主:
1、10楼计算结果正确,最好将解题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分析。

 2、11楼:你这道题出的不错,R2的电流=0。其原因:C1与C2的分压点与C3与R1的分压点电位相同,即R2二端的电位相等,故电流=0。这个也先出结果让大家分析讨论。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共同提高电路知识与解题能力。

楼主:
再出一道题:

  第四题  见下图:二级RC移相电路,其2个电阻阻值相等(R=1.73KΩ), 2个电容容抗相等(ZC=1KΩ),已知UAB=100V,求UDB=?UDB与UAB相位差=

   此题看似简单,好像直流电路的电阻串并联,但对交流电路,由于阻抗元件不单纯为电阻,又多了电容元件,就使计算变得复杂难算,欢迎大家参与计算与讨论。

楼主:
再出二道题,欢迎大家参与:

 第五题:见下图:电源为交流100V,其R1、R2、L、C  四个元件的阻抗均=100欧,求这4个元件的电压与电流值各=?

 第六题:见下图:其图一与图二电源电压相同,皆=100V,串联的R、L、C三个元件的的阻抗相等,皆=100欧,只是元件串联的顺序不一样,求图一与图二的UAD、UCD及电阻R的电压 UR2各等于多少伏?请用理论计算说明之并画出各元件电流与电压矢量图。

网友E:
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再出一道题:   第四题  见下图:二级RC移相电路,... 内容的我发现连高中数学都忘记了..

楼主:
  欢迎大家参与:如有好的、有难度的电路问题,包括电子线路都可以贴上来,让大家一起分析讨论。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来解答11楼贴出的电路题:

 解:11楼的电路图可画成下左图样式,就可一目了然:

 1、电容C1与C2串联,并接在三相电的A与B二个火线上,其UAB=380V。C1与C2的连接点M位于UAB电压矢量的中点处(见上右图M点),由于C1=C2,即C1与C2的容抗相等:Zc1=ZC2,故:UC1 = UC2 = UAB / 2 = 190V。

 2、C3与R1串联,并接在三相电的C与B二个火线上,其UCB=380V。C3与R1的连

∵ UAB与UCB矢量夹角=60度,UC3与UCB矢量夹角也=60度,又UC2=UC3,故N点与M点重合,即M与N二点电位相同,其UMN =0,故:IR2= UMN / R2 = 0

网友D:
楼上继续,Ua和Uc交换位置R2上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
开卷有益,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回18楼:如果UA和UB交换位置交换位置,R2去掉,则:M与N之间的电位差UMN=190V,其UMN相位与UBA相位相同(与UAB反相位)。见下图:

  剩下的问题由你来回答:MN之间加R2,求R2的电流=?

楼主:
一周已过,现将第一题答案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题:见下图:电源电压为380V,用阻容串联的方式降压输出,以电容二端作输出,其电容容值C1=1μF,与之并联的负载电阻R2=1KΩ,求应串多大电阻( R1=?)确保输出电压Uo=220V? 如将负载电阻R2去掉,即空载下C1的输出电压=?C1的电流=?如负载短路,其短路电流=?此时C1的电流=?

上图为Ic、IR2与Io的相位图:其Io为Ic与IR2的并联总电流,IR2与Uo同相位,Ic引前Io90度,β为IR2与Io夹角。

位, R1的电压UR1=Io·R1,即UR1与IO同相位,故β角又为UR1与Uo的夹角,cosβ值又为Uo与UR1夹角的余弦值,见下矢量图:

答:应选阻值为713欧电阻与电容C串联,可确保R2=1KΩ时输出电压Uo=220V

3、求空载时 C1的电压与电流值:

4、求负载短路时的短路电流及C1的电流值:

负载短路,其Uc=0,此时R1的电压=380V,故短路电流IR1m=380÷713=0.53 A

电容电流Ico = Uc/ Z  ∵此时 Uc=0,故电容电流Ico=0

  前三道题已解完,后三题题解待续。

楼主:
   18楼: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是当日(不到2小时)就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的前半部分,即求出未加R2时的MN二点的电压,并提出加上R2求R2的电流由你完成,可至今已过5天未见你的回复,不知是不肯赏教与大家分享呢,还是什么?请回音!

楼主:
现将第四题答案贴出,用二种求解方法解题,供大家参考。

解:一、用代数解法求解:

1、设D点对B点电压为UD  则C1的电流 I1 = UD/Zc= UD, I1引前UD 90度

  R2电压 UR2= I1·R2 = UD·R2 / Zc = √3 UD       UR2引前UD 90度

     2、C点对B点电压为 UC:

    I 2 = Uc / Zc = 2 UD / Zc =  2 UD    I 2引前Uc90度,I2引前I1 60度

  用余弦定理可求R1的电流 I:

二、用等效电源定理(戴维南定理)解题:

  将D点的电容C2断开,DB二点的等效电源如下图中图:

网友F:
wo看看是否用得上。。。。。。

楼主:
本帖所出的电路题的目的是锻炼我们解题的思路与提高解题能力,如能理解第四题的解题思路与方法,就可以帮助你解析11楼所贴的电路题:即能求接R2的电流值。

楼主:
第五题题解:

第五题:见下图:电源为交流100V,其R1、R2、L、C  四个元件的阻抗均=100欧,求这4个元件的电压与电流值各=?

解:1、求解电阻R2的电压与电流值:

电容C与电感L串联,其流过C与L的电流I是相同的,由于C与L的阻值相等,故不管流过的电流I值为多少,其C与L的电压值相等,相位相反(电容电压Uc滞后电流 I 90度,电感电压UL引前电流 I 90度),使C与L的串联电压 UCD 恒=0。由于R2与UCB并接,故:

   UR2=0    IR2=UR2 / R2 = 0   ……(1)

2、求解电阻R2的电压与电流值:

  ∵UR2=0    ∴  UR1= UAB=100 V   IR1=UR1 / R1 = 100÷100 = 1 A  ……(2)

3、求解电容C与电感L的电压与电流值:

 据电流节点定律可列:IR1 = IR2 +IcL (矢量和),由上述 1 与2 求解得知:IR1 = 1 A   IR2 = 0     故:IcL = IR1 =1 A

Uc = IcL·Xc = 1×100 =100 V

UL = IcL·XL = 1×100 =100 V

UR1、UR2、UC、UL、IR1、ICL相位图如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五题题解:第五题:见下图:电源为交流100V,其R1...

楼主:
第六题题解:

第六题:见下图:其图一与图二电源电压相同,皆=100V,串联的R、L、C三个元件的的阻抗相等,皆=100欧,只是元件串联的顺序不一样,求图一与图二的UAD、UCD及电阻R的电压 UR2各等于多少伏?请用理论计算说明之并画出各元件电流与电压矢量图。

解:见下图:左侧图为上图一的各元件的电流与电压的向量图,右侧图为上图二的各元件的电流与电压的向量图。

图一串联阻抗:Z = JXL + R -jXc = R + j(XL-Xc) = 100 Ω

回路电流:I = 100÷100=1 A   其 I与UAB同相位,电流方向由A指向B.

电感电压:UAC = I·XL= 1×100 = 100 V  电压方向引前 I 90度(上侧蓝线箭头)

电阻电压:UCD = I·R=1×100 = 100 V   电压方向与 I 同相位(左侧粉色箭头)

电容电压:UDB = I·XC= 1×100 = 100 V  电压方向滞后 I 90度(下侧蓝线箭头)

图二串联阻抗:Z = JXL -jXc + R = R + j(XL-Xc) = 100 Ω

回路电流:I = 100÷100=1 A   其 I与UAB同相位,电流方向由A指向B.

电感电压:UAC = I·XL= 1×100 = 100 V  电压方向引前 I 90度(上侧蓝色线箭头)

电容电压:UCD = I·XC= 1×100 = 100 V  电压方向滞后 I 90度(上侧粉色线箭头)

电阻电压:UDB = I·R =1×100 = 100 V   电压方向与 I 同相位(左侧蓝色线箭头)

楼主:
   本文所出的6道电路题到此全部解答完毕,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或有不清楚的问题欢迎提出来,大家可共同分析讨论。

   关于18楼提出的求R2电流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作以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H:
这样的好帖必须顶起来

网友I:
好贴,久不翻书,这些知识已忘的差不多了,再来学习学习

网友J(2013-11-03):
看下了全不会,,,呼呼

网友K(2016-04-01):
实力派学习了!!!!!!

网友L(2018-04-03):
哪位弱点方面强些,来顶顶呀~

网友M:
需要ATMEL系列单片机的小伙伴联系我!!!                                  QQ:13714729115                                                       电话:0755-83746325

网友M:
需要ATMEL系列单片机MCU的小伙伴联系我!!!                         QQ:361239823    电话:0755-8374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