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拆卸、焊接PLC里的继电器有经验?

楼主(2013-10-02):
有谁对拆卸、焊接PLC里的继电器有经验?

本人拆了几个都是暴利拆卸,拆了就不能用了,郁闷!

版子也有点拆的不像样了!

大家都是怎么拆的?

怎么焊接上面的继电器的呢?

网友A:
    这个拆解容易, 就加热枪加热小继电器的焊角后再用吸锡枪将焊角的锡吸走后就能拿出

网友B:
焊接点边溶边用吸锡器把焊锡洗掉。

条件可以的话,用热风枪边吹边取,吹取前先吸锡器吸一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解容易, 就加热枪加热小继电器的焊角后...

网友D:
找合适的针头,用烙铁化锡,将针头套进继电器的焊脚隔开焊锡,然后就容易取下了。双面板用吸锡器不好用。热风枪易损坏继电器。

网友E:
大家的经验不错,反正我没拆的之前是好的,拆了之后就报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家的经验不错,反正我没拆的之前是好的,拆了之后就报废了

哈哈,跟我一样,我不焊还好,一焊准坏。